[工仪] 点焊脉冲电流变化的探讨

楼主(2023-09-23):
最近搭了个测量点焊电流的电路 详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144-1-1.html

在之前那个贴子里我贴出的图并没有抓取一个点焊脉冲的完整波型图,现在抓出来了,如下

截取的这段回路的电阻约为0.56mohm,所以这次点焊的峰值电流出现在mos导通瞬间,持续时间大概5us,电流2464A,之后急剧下降,到500us下降至平稳值1142A,持续5ms之后mos关断,电流很快下降为零;然后出现的反向电流,因为整个电路出现-0.78V的反向电压。

这个反向电压的出现让我很奇怪,我不能理解为何,有大佬能解释下吗?

网友:
整个环路里面,导线等有等效电感,他们会阻止电流突变?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会不会是自由电子的惯性呢!瞎猜,哈哈哈

网友:
因为电流的变化率太大了,分布电感不可忽视!

网友:
把变压器看成一个电感,把电容看成一个电容,当电流增大时候,电感具有阻碍电流通过,当电流减小时候,电感有抑制减小,电容也类似,经典的电路分析下就知道了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反向电动势 烧了我好几片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