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个古董读卡器,谁能给个接线

楼主(2023-09-23):
收拾箱子翻出个古董读卡器,细看了一下,这玩意sd卡好像还支持HUS-II,  9线的,正常的usb好接,谁知道剩下的是干嘛的

网友:
估计是指示灯

网友A:
指示灯在右上角。
这个好像联想台式机上的读卡器,我有个类似的,其实还是USB那四根线,另外有根屏蔽线,多余的插针估计是加固和稳定作用。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这种老设备线路没那么密,相对好分辨一些

楼主:
接第一列的4针,读卡器功能能用,指示灯也是正常亮的,应该不会是指示灯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在右上角。
这个好像联想台式机上的读卡器,我有个类似的,其实还是USB那四根线,另外有根屏蔽线,多 ...

对,好多年前买的联想主机,太老了就把他拆零件,只留下了电源硬盘还有这个读卡器还有一堆散热。这玩意是用4个螺栓固定在支架上的

网友:
跑线路就行了,地最好确定,
5伏电源正极肯定接了那个1117的一脚,
找一下原来主机的说明书看插针定义最好

网友:
不支持UHS-II,多余的触点是MMC相比SD多的8条DAT线,看这个插针放贷设计应该就是普通机箱内部USB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