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买到了便宜的不锈钢板

楼主(2023-09-23):
最近用旧显微镜架子做了个桌面锂电小台钻,
这个小台钻只有15厘米宽,却有20多公斤重,
用的直流电机,主要就是图静音,
根据设计小台钻上面有个付桌面,
付桌面下面可以放一个小盘子接金属碎屑,
原来想买15厘米见方1厘米厚的铝板,
但是都很贵,要十几元钱,
偶尔在淘宝发现有不锈钢商家在做活动,
15厘米见方2毫米厚的304不锈钢板只要3元钱包邮,
觉得很便宜,买了安装好了,能薅到羊毛感觉真不错。

网友A:
这个台钻真结实,应该可以上个功率更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台钻真结实,应该可以上个功率更大的电机

这个电机是有名的38进口电机,因为刚开始闲鱼只卖38元由此得名,功率最高可以300W呢,电压可以上到80V,一般都是做小雕刻机主轴的。

网友:
看着很皮实样子,好东西

网友B:
加个手摇工作台就成铣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手摇工作台就成铣床了

铣床另外有,我DIY了一个立铣床,一个卧铣床都是做好了闲置很少用。

网友:
不会变形吧,才2MM

网友:
应该是工厂加工的边角料

网友:
比较专业的边脚料,看起来运用的都非常棒。

网友C:
DIY 做这样子真是不错。高低怎么调整?

网友:
这个台钻真不错。

网友:
我还以为2毫米的不锈钢板有20公斤重呢,原来是台钻这么重。

网友:
这台钻架子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 做这样子真是不错。高低怎么调整?

柱子是实心带螺纹的,有个大螺母可以上下调节

网友:
这台钻是自己做的吧,一看就好用?

网友:
小电机也挺有能耐的

网友:
这台钻做的好,刚性好,稳重。

网友:
看着真皮实啊。

网友:
小台钻看着很结实。

网友:
结实的好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