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另类的电池转换器米沃奇牧田得伟电池18V转米沃奇M12V工具

楼主(2023-09-23):
在1688买米沃奇N12电池转换器时看到的,一个比较另类小众电池转换器。
可以将牧田18/21V电池抓换成米沃奇M12的电动工具使用的转换器,也可以将米沃奇的M18或得伟的18V电池转换成M12使用。
虽然有几节M12电池,但是看价格还行,就顺便买了一个试一下看看,是否能带动M12的工具。
卖家说是新品9月6日下单,等了十几天才收到,收到试了一下还可以,就是看上去有些丑,用起来有的重,但是比较牧田10节21700比较耐用,不用频繁充电换电池。
前面3张图是卖家的商品描述:

收到实物,外壳看上去挺结实的。

与3节、6节的M12比较一下大小:

分别使用电钻、万用宝、曲线锯试了一下,都可以正常工作。

拧开底部的4个螺丝就可以打开了

卸下2个固定PCB板的螺丝和顶部M12电池接口的螺丝,就可以抽出降压板。

降压板不是很复杂,可能用其他的大功率板代替。

输出12.12V

网友:
小众就是合理的。降压板连散热都不存在的降压板俗称自然散热,基本上午安大电流就是理论极限,12V@5A不大于60W功率的机头。
没看到升压板实物,不过不管什么形式的12V升压20V一般转换效率都比较低,不拔电池断电电能就会被慢慢消耗光。另外20V工具功率都比较大,也就是电流比较大,强散热是必须,必然会让转换板的体积和重量都加重,同时过放可能会损害12V的电池。

从能换转换的效率来看,不管升降压都会存在能量损耗,让本就宝贵的电池容量白白消耗,进一步的增加电池重量和减少电池能量密度,从哪方面来说这种都是鸡肋。不如学牧田款的AC转DC的外部供电实际。但是从提高电池利用率的角度来看,一块电池走天下的确可以满足极少部分人的需求,当然前提得忍受这些致命缺点。

网友A:
楼主用着怎么样啊,分享下。我是准备用20v威克士电池转18v米沃奇,再转12v米沃奇,已经买了 还没到货。

网友B:
转着玩,用了这个,原本小巧的意义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着玩,用了这个,原本小巧的意义就没有了。

这个是应急之选,肯定手里都有几块原装电池的,比如连续开好几个大孔  原装电太不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着怎么样啊,分享下。我是准备用20v威克士电池转18v米沃奇,再转12v米沃奇,已经买了 还没到货。 ...

试了手里的电钻、万用宝、马刀锯、曲线锯都能用,但是有M12电池有好多快,买这个只是看着挺另类的,买来备用的

网友:
把体积做小点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手里的电钻、万用宝、马刀锯、曲线锯都能用,但是有M12电池有好多快,买这个只是看着挺另类的,买来 ...

我的到了  貌似最大电流只能有个5-10A,手电钻3404用着憋着劲儿,应该是放电电流过小引起的,其他冲击批啥的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