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纠正贴:VC86E 通讯接口电路。

楼主(2023-09-23):
之前手绘的图,发现怎么都对不上,更没找到合适的芯片,发现之前的图有错误,这两天又来捣鼓一下,重新绘制了一下。重新下载了一下AD,,发现这个软件现在的汉化真不友好,有很多没有汉化的地方,多少年没碰了,很多词义都不认识了。。

发现网上红外接收都要经过带晶振的芯片,不知道为何。

希望,能有网友通过此图,找到这个未知的芯片。。。。然后,DIY一个,用在其他的手持表跟电脑连接,就爽歪歪了。

玩电子的,好奇,是好事,嘿嘿。。

楼主:
顺便提一下:今天用AD 的小看法,很多元件库都是收费而且杂乱的,所以,开始会很麻烦。而且,有网友说,他们公司被律师函了,而且是他的真名字,所以这个AD 偶尔碰碰,自己玩还可以。没玩过那个免费打板的嘉立创,网页用了几下,发现是个免费版,后面估计得要收费版,就没用。用过的坛友说说。

网友A:
楼主的VC86E是早期的,不带背光的版本。未知芯片是USB转RS232 TTL串口。后出的86E,这块电路都放在表的板子上面了,外面是MiniUSB插座。

网友B:
DIY用在其他手持表干什么?很多有数据接口的万用表都是rs232信号,usb-232模块几块钱一个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VC86E是早期的,不带背光的版本。未知芯片是USB转RS232 TTL串口。后出的86E,这块电路都放在表的板子 ...

嗯,是的。后期的不这样了,人家明白的写了 cp210。
因为我的表一直提示描述符错误。。虽然用不上连电脑,但是,总觉得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用在其他手持表干什么?很多有数据接口的万用表都是rs232信号,usb-232模块几块钱一个又不贵 ...

最近咸鱼买了个lcr表,也是红外数据传输,那个原装线要好几百呢。。仿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咸鱼买了个lcr表,也是红外数据传输,那个原装线要好几百呢。。仿一个 ...

问题是86e的那个无名usb转红外是专用协议呀,可能还加了密我的vc70c也是一个那样的转换芯片,就是加密的。普通的usb-TTL模块才方便直接DIY!还得看电脑这边上位机软件支不支持

网友:
确实,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是驱动技术进步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86e的那个无名usb转红外是专用协议呀,可能还加了密我的vc70c也是一个那样的转换芯片,就是加密的 ...

有没有进一步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进一步研究一下

我vc70c 主芯片通信输出是公开的协议,不用本来的加密芯片,直接用usb转串口连接红外二极管效果还好得多。那个主芯片型号好像是fs9922,有公开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vc70c 主芯片通信输出是公开的协议,不用本来的加密芯片,直接用usb转串口连接红外二极管效果还好得多 ...

直接用usb转串口连接红外二极管的话,自带的上位机软件可以用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usb转串口连接红外二极管的话,自带的上位机软件可以用是吗?

不行。我这个vc70c自带的软件是配合那个usb-hid加密电路使用的,硬件改成不加密的必须使用标准协议的软件。比如这个vc70c主芯片fs9922,vc86有个型号或者几个型号也用了,输出接口没加密,那么对应的软件就可以用来vc70c非加密的改装接口。另外也有功能强大的tsdmm viewer,可以配合各种数据协议的万用表,包括你的vc86e,注意如果86e改成不加密输出,必须搞清楚主芯片本身的协议。

网友(2024-06-19):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2015版的新入的vc86e改单锂电供电改低电量提示,改数据接口为c口.(出现不能连上位机的情况)实际测试发现单锂电供电不能连电脑电脑有提示有硬件接入,9v电池供没问题,不知楼主是不是也是改了单锂电后出现的,用9v试试。不知道怎么回事。会不会是那个负责通讯或红外电路的驱动电压不足?

网友:
芯片是 CP2102

网友:
后来我再次测试发现单锂电供电是能连上电脑的,但反应特别慢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有时会出现断连的情况,

网友:
电脑系统是:

网友:
我的连接错误问题已解决,我看到了我的86e跟你的一样都是2015年的0.6版的我问题原因是两个对管距离远了,把它两个靠近点通信就正常了。不带黄胶布的是改c口时恢复电路时焊的有点远了图中看大概有1mm多的距离,通信报错后来各种折腾就是不好最后怀疑是这里的问题重新换了c口故意让她两个距离近些实际已经挨在一起。通信正常了。只是改红外管正极接地却出现不能通信的情况,楼主有改这个红外管正极接地吗?

网友(2025-03-21):
引用 楼主:
最近咸鱼买了个lcr表,也是红外数据传输,那个原装线要好几百呢。。仿一个 ...

VC86系列早期版本的红外传输是专用协议,就很烦。

网友:
胜利VC86E,使用ES51932主控的,有3个版本。第一版,没有背光。第二版,有背光,保护套是黄色。第三版,橘黄色保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