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控硅模块能调节鼠笼电机的转速吗?

楼主(2023-09-23):
我试过、我知道能调节阻性负载如:灯泡的亮度和发热丝功率的大小以及可以调节串励电机也就是手电钻里电机的转速,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调节家用交流电风扇里的电机也就是鼠笼电机、感应电机的转速?

楼主:
或者希望讲一下有什么东西不能用这个东西?

网友A:
能调节家用交流电风扇里的电机的转速,但是低转速时会有嗡嗡的声音,很难听。

网友:
是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调节家用交流电风扇里的电机的转速,但是低转速时会有嗡嗡的声音,很难听。 ...

这是为什么?

网友:
能调,正用着呢,一个很便宜的风扇,为了方便使用买了个风扇伴侣,带遥控3档调速定时关机,你这个可控硅模块我也有,给风扇调速可以的,但就像楼上说的,低速会有嗡嗡嗡的声音,大倒是不大

网友B:
可控硅是斩波,原本完整的交流正弦波曲线斩波后就不完整了,有断层,电机发力点出不来,打比方的话就像皮带传动,动力源转速不变,通过皮带打滑率来降低负载的转速
这种电机正经的调速应该用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是斩波,原本完整的交流正弦波曲线斩波后就不完整了,有断层,电机发力点出不来,打比方的话就像皮 ...

原来是这样,难怪,我以前用过也是嗡嗡响,吵得耳朵难受

网友:
给台扇落地扇用的时候低速档就嗡嗡响,给吊扇用就没什么感觉,现在吊扇很多都是可控硅调速的。

网友C:
不能,首先,鼠笼电机是三相的,而这是单相模块
其次,鼠笼电机转速和频率相关,需要变频调速

网友:
家用电风扇的调速上可以用,但是有噪音,波形畸变引起的,现在很多交流感应电机的风扇调速多是抽头和电容来做调速,工业上用变频器来调速交流鼠笼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首先,鼠笼电机是三相的,而这是单相模块
其次,鼠笼电机转速和频率相关,需要变频调速
...

为啥不能呢,你去观察一下普通鼠笼异步电机加大负载时转速会不会降低、空载时转速会不会升高?还有傍边有电焊机之类的大功率设备启动导致电网电压被拉低时,转速会不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首先,鼠笼电机是三相的,而这是单相模块
其次,鼠笼电机转速和频率相关,需要变频调速
...

非也~所有无刷感应电机都是鼠笼式的包括3相/单相的,它们的转子线圈是铸造在转子铁芯内,形状像个松鼠笼子~故而得名“鼠笼电机”。
鼠笼式电机依靠定子的旋转磁场的切割鼠笼产生的感应电流在该磁场中受力而转动,那么转子转速要比定子磁场转速低一点才能实现切割,或者说转子转速不能跟定子磁场转速相同,所以叫“异步”~譬如2极电机定子磁场转速3000而转子2800,4极磁场转速1500而转子1450等等。
定子磁场与转子转速之比叫转差率,当定子电源电压变化时,定子旋转磁场强度随之变化,转子要输出一定的功率就要改变切割鼠笼的速度,就是转差率会随之变化,就是电压降低时转子转速下降/反之升高,但是在额定状态功率状态最好,低速高速时鼠笼电流都变大/电损铁损都增加(发热)甚至烧断笼条。
所以鼠笼电机可以改变电压来调速,但是效益并不好,调速范围也不大~对于电扇调速范围并不很大,功效也要求不高,所以都用调压(实际是改变线圈多/少对标电压低/高)这种简单办法调速。
用可控硅对电压波形切割来获得不同电压,那么电机就得到调压电源了,转速也变化了,只不过切割后的电压波形内增加了太多不同频率成分,远不如正弦波那么对电机友好,所以产生噪音/电磁辐射等等,对电机寿命也有明显伤害,所以尽量避免使用可控硅对电机调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能呢,你去观察一下普通鼠笼异步电机加大负载时转速会不会降低、空载时转速会不会升高?还有傍边有 ...

为啥叫异步电机,是因为定子先形成一个旋转磁场,然后转子被旋转磁场带着转,转的始终比旋转磁场的转速低一点,所以叫做异步电机。如果转子和旋转磁场转速一样,那叫同步电机。旋转磁场的转速谁决定,是频率决定的,调低电压只能改变旋转磁场的强度,但是不能改变旋转磁场的转速。
鼠笼异步电机在它的工作区里负载加大时,转速会略微下降,转差增加,此时电抗减小电机电流增加,扭矩加大,达成新的平衡。至于空载时,异步电机转速受制于旋转磁场转速,不会像串励电机那样猛增,会跟着旋转磁场的转速恒定不变。
至于电网电压低的时候电机有可能因为扭矩下降而转速降低,但是更多是转速降到0发生堵转(磁场还在旋转,但是拖不动转子了),这就不是调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叫异步电机,是因为定子先形成一个旋转磁场,然后转子被旋转磁场带着转,转的始终比旋转磁场的转速低 ...

臆想这么多字数,是否有实操过呢……
转的始终比旋转磁场的转速低一点

这出发点就偏了。
实际这异步电机转速不仅可以比磁场转速“低一点”,还可以“低不少”,甚至“低很多”,只是效率会相应降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