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哪个简体中文字体适合10*10显示

楼主(2023-09-24):
在写软件的时候遇到不止一次了,需要在128*64屏幕上显示10*10分辨率的字体,但是找到的几个字体最小分辨率都是12*12,强行压缩到10*10就出现各种问题。

问问有经验的老鸟们,有哪个简体中文字体适合10*10的?

刚才看到有人提交了9*9/7*7的中文字体,U8g2将在2.35版开始支持该两种字体

网友A:
文泉驿点阵,丁卯点阵体,甚至有7x7版本https://3type.cn/fonts/dinkie_bitmap/index.html,还有一个Zfull-GB有10x10版本
这个是专门的点阵字体,要用特殊方式取模(格式不一样,不是矢量的,已经是点阵了)
普通矢量字体处理成点阵的话10x10的确没法用了,因为小点阵汉字基本很多都是简略笔画来换取易读性,用高分辨率字体降分辨率很多就糊成一团了

网友:
如果用到的字很少,自己做一个。只做用到的,还节省空间

网友:
点阵字库可能只能自己造。

网友B:
win系统默认的桌面字体是 11x11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系统默认的桌面字体是 11x11 的。

那是字号吧,不是指点阵像素

网友:
LZ这是钻牛角尖了, 想从现成字库转出来是不会清晰的

如果必须是10x10点  那只能自己造点阵字体了 ,那估计也只适合笔画很少的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字号吧,不是指点阵像素

并不是,win xp 2000 98 等系统桌面的文字都是11点阵。到了win 7 后期就是单纯的把文字虚化了一些,其实还是11点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泉驿点阵,丁卯点阵体,甚至有7x7版本https://3type.cn/fonts/dinkie_bitmap/index.html,还有一个Zfull- ...

7x7版本

网友:
只能自己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泉驿点阵,丁卯点阵体,甚至有7x7版本https://3type.cn/fonts/dinkie_bitmap/index.html,还有一个Zfull- ...

感谢感谢。用的字确实很少,而且单片机flash只有32K,确实是想就把用到的几个字弄进去,这样节省存储空间。

网友:
12864屏非8bit点阵写屏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win xp 2000 98 等系统桌面的文字都是11点阵。到了win 7 后期就是单纯的把文字虚化了一些,其实 ...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win xp 2000 98 等系统桌面的文字都是11点阵。到了win 7 后期就是单纯的把文字虚化了一些,其实 ...

你桌面那个什么98的,我不太懂,好像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D:
你桌面那个什么98的,我不太懂,好像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

我感觉他应该还有很多游戏都没好意思放桌面 比如 电车xxx 尾xxx 什么的 哈哈~

网友(2023-12-21):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lvgl可以用10*10的汉子

网友:
方法有很多,就看你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