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洛的LL530袖珍手电,如何拆开更换电池?

楼主(2023-09-24):
袖珍手电,透镜聚光和发散

透镜端貌似是一体的

开关端充电端貌似有缝隙,但是拧不开撬不动

电池应该是饿死了,充电一晚上还是红灯,撤了充电器后按开关无反应(充电时能按亮)

网友:
从底部,先扣掉开关的塑胶帽,然后找个合适的钉子,用屁股勾住塑胶帽的洞,用力拉出来,就能顺利开拆了

楼主:
目前发现负极线脱落……焊好后修复。

还好眼尖,红负蓝正

补充:感谢二楼指点。

网友:
应该谢谢2楼啊

网友:
已经拆开了,就好办了,

网友:
小小个的,还有点用

网友:
按钮位置用撬棍慢慢把盖子撬开就抽出来了!

网友:
论坛就是有高人!!

网友A:
正确的方法是那个头是可以拧下来的

楼主:
是的,马上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方法是那个头是可以拧下来的

二楼的方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