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30W手提灯

楼主(2023-09-24):
过程没有拍照片,就拆开看看吧。15元淘的摄像头,掏出瓤子只要铝外壳,灯头是以前老王还是哪家的忘记了,原来是5WLED,现换成60WLED,3S2000毫安18650加保护板,加装尾部风扇,手头只有30W驱动,就只用30W吧,30W发热还是很大的,小风扇有点压不住先用着吧,晚上亮度和汽车大灯差不多,多图将就看吧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
内部密封的,风扇也就是能让里面热的更均匀一点。还是要想办法把热量直接传导到外壳上好一点

网友:
这手工牛逼牛逼

网友:
楼主你说说你这个铝合金把手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散热闷在里面了估计到不了60w吧,6000lm的比车灯亮多了

网友:
用反光杯更明亮

网友:
把热量传导到外壳上,灯圈打磨,和前面压圈接触好

网友:
手头有一些铁盒子的LED灯,倒是想改成野营灯,用单节18650,就是驱动不知道怎么搞,
好像某宝上这类单节锂电的LED驱动模块比较冷门。

网友(2023-10-25):
30W是不是很亮很亮?强光手电也只不过5W到10W。

网友:
一直也想搞一个这样的!

网友:
闷罐里的风扇转了个寂寞吧。不如加硅脂导热到外壳上。

网友:
参考价值很高,颜值也靓

网友:
电压多少伏的30w驱动

网友:
这个牛,只是这散热估计用不了几分钟吧

网友(2024-10-10):
这个确实厉害

网友:
开始以为是外面铝壳散热,没想到只有里面一点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2024-12-02):
这个射灯和外壳是绝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