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海鸥7A3晶体管收音机低放失真 重绕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3-09-24):
检查发现该机低放失真,音量电位器和3.5mm电源接口接触不良,进一步检查低放失真的原因,竟然是输出变压器初级中点引出线没有了,印板上输出变压器初级中间焊接与另一端焊点直接相联,推挽放大变成了甲类放大,被短路的那个推挽管已经损坏,于是把输出变压器焊下来重新绕制,好在拆开次级后发现初级中点引线的焊点是在表层的,这样就不用继续拆除初级线圈了,直接加焊一条中点引出线就可以了。由于拆下来的次级漆包线有些破皮了,所以换了新的漆包线重新绕好,换上绕好的输出变压器以及新的2个3AX81B推挽管、新的音量电位器和电源插座,收音机恢复正常。

收音机印板还算干净

用1KHZ的正弦信号测试低放可看到波形明显失真

换下来的音量电位器

换下来的电源插座

换上的电源插座

拆下来的输出变压器

拆输出变压器次级

重新绕的输出变压器

换上绕好的变压器和2个3AX81B推挽管后,低放测试波形正常。

换下的两个推挽管竟然不一样,应该是被人换过了

修好的收音机

换上的两个3AX81B(查海鸥7A3收音机的图纸,原配的推挽管就是3AX81B)

调好的该机的中频曲线。

网友A:
示波器是不是比它值钱

网友B:
竟然自己重绕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不是比它值钱

这不是很正常吗?测试仪器一般都比较贵,而修理的电器大多会比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自己重绕输出变压器

这不是没事找点事干吗,况且这种配套的变压器市场上早已没有了踪影,就是万能的某宝也不能找到合适的,所以也不得不自己动手。

网友:
以前玩收音机我用坏了好几个调台的可变电容后来发现车机调台用的可变电感就非常可靠耐用。

网友:
看着就有一种亲切感。
还有3AX81管子可以换?

网友C:
3AX81应该并不容易找到吧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
被换的管子应该是很久以前换的,变压器断线应该是应该以前的焊膏腐蚀的

网友:
输出变压器重绕,手艺耐心了得

网友:
这手艺太强大了

网友:
我发现用一个低放管也可以使用,音量低一点。

网友:
中周变压器比较小,自绕比较费劲

网友:
拆修变压器,手艺不错。

网友:
有一台同款,品相没这台好!音量关不死,不知啥原因?

网友:
输出变压器有故障的很少,应该是长期存放所致。

网友:
高手啊。
示波器怎么调中频曲线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X81应该并不容易找到吧

这个型号的管子某宝可能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