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LCD12864上显示多位计数器(已解决)

楼主(2023-09-24):
如题,, 代码片段也行  温度显示或者电压电流显示 原理估计差不多

字符是6x8大小的,ARDUINO IDE,硬件 Nano
设想是在指定位置(x,y) 显示一个3位数的计数器1~999,个十百位置固定

自己写的结果很糟糕 糊作一团了,肯定是错误太多    就不献丑了

附字符定义: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网友:
请高手解答

网友:
玩不转这个

楼主:
不知道怎么贴视频,   还是动图简单点

屏幕小了点 字符的使用必须精打细算了

网友A:
为啥不用8*16的字符呢?  你这个应该是5*7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8*16的字符呢?  你这个应该是5*7的字符.

想多显示些内容呀

网友:
湖了说明字层叠在一起

网友:
有没有玩LED点阵屏的,原理怎么搞的,找不到资源哇

网友(2023-11-20):
用u8g2 库 ,指定位置直接写数字就可以了。也不用定义字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