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素士电动牙刷

楼主(2023-09-24):
用了十来年的素士电动牙刷,价格不便宜,当年买了四支,家里人手一支,一般用两年左右就坏,主要问题是头部防水胶帽破损,水进去后腐蚀电路,联系素士售后,不提供备件,只建议换新,旧的不用回寄,在标价上少个二三十块钱给你一支新的,这叫以旧换新吗?搜遍电商找不到一家卖素士配件的,后来发现菲利浦的胶帽可以代用,虽然形状有点不同,但胶帽形变量大点没关系,于是就买了十几个回来,用了这么多年,还行。

清垃圾清出这支当年被忽悠”以旧换新“扔下的这支旧的,拆开拍照大家看看。

01、常规的外形,手感不错

02、多种刷牙模式,带蓝牙,想不明白刷个牙还要用蓝牙连接手机?手机上还要装它家的APP?

03、用指甲就可以抠下底盖,底盖上有密封圈

04、底盖上还有一个小呼吸孔,带橡胶阀

05、内芯上有两个卡扣,卡在外筒上的小凹槽上,拨开它的同时从顶部轻轻顶出内芯

06、出来了,底部黑圈是感应充电线圈,紫色的是与支架一体的卡扣

07、拨开黑色的橡胶减震圈,露出支架

08、一枚14650锂电池

09、压帽与防水胶圈,这是菲利浦的胶圈,防水胶圈上有不锈钢弹簧,箍紧胶圈

10、拆下头部黑色减震胶圈

11、电机支架,三枚螺丝

12、拆下电机支架,有双面胶粘住

13、电机上的型号看不清了

14、超声波震动电机,这个电机不是旋转的,是往返摆动的,摆动角度不大,进水生锈了,但还能摆动,手拧摆动力气非常大

15、拆下电池,它家还出电池?

16、主板正面

17、主板反面,啥也没有

18、主控芯片,太小了,看不清

19、蓝牙与充电芯片,没放大镜,也是一片模糊

素士的电动牙刷贵,牙刷头也是奇贵无比,用了这么多年,去年找到可以代用的,再不买素士的了。

楼主:
超声波震动牙刷,使用感觉还是很好。

网友:
流行于互联,牙刷也支持蓝牙了,时间长密封老化常有的问题

网友:
超声波震动牙刷比偏心轮的要好

网友:
感觉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动牙刷必须解决进水问题。

网友A:
电机,拆和折不分呀!

网友:
X3用了好多年了,后续没买过刷头,他家APP每天领的金币就够兑换刷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拆和折不分呀!

谢谢提醒!

网友:
还不错,使用14650的锂电池,以前拆的是镍铬电池

网友:
电机可以进一步拆解看看么?外形跟飞利浦的震动电机明显不同,有点好奇这个是如何震动?

网友:
电动牙刷防水措施最重要

网友:
感觉质量还是不错的,防水密封圈属于易损件,能拆开更换也不错,有很多电动牙刷都是一次性的了,不让你拆的。

网友:
充电款牙刷,原装刷头价格都贵。欧乐壁电池款几十元,可以改14500锂电加占位器,副厂刷头每个算下来几元价格便宜,坏了买新的。

网友B:
知道14500电池,现在知道了还有14650电池。

网友C:
超声波(英语:Ultrasound),是指任何声波或振动,其频率超过人类耳朵可以听到的最高阈值20kHz(千赫)。
注意这个20kHz,是每秒2万次。

仔细看那些电动牙刷,震动频率的时间单位是分钟还是秒;再仔细看看,它们标的“声波”前面,有没有“超”字。

网友D:
素士电动牙刷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英语:Ultrasound),是指任何声波或振动,其频率超过人类耳朵可以听到的最高阈值20kHz(千赫)。
...

那应该是声波,如果频率达到超声波,那震动电机往返摆动时,那惯性力太大了,不易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素士电动牙刷做工看着不错。

质量是不错,售后策略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14500电池,现在知道了还有14650电池。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