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多图杀猫~拆解希捷企业级固态硬盘ST200FM0012,并秀一下当年的高端卡片机TX9C

楼主(2023-09-24):
我以前DIY的双路塔式服务器,抱出来拷文件的时候,发现系统无法启动了!

重装系统的时候电脑蓝屏,插拔内存、更换SATA线之类的全都不行

进入BIOS中检查,发现200G的固态硬盘只识别为4.1G,看来是硬盘挂了!

企业级硬盘,很多年前买的,当时为冲它的高耐久性而买的,没想到最后没坚持几年

就这货,希捷pulsar脉冲星系列的,这个产品比较少见,不如一般的酷鱼酷狼之类的常见
使用的是eMLC闪存颗粒,号称有“超耐久”的寿命和可靠性,没想到还是死在我手里了
上下盖板是不锈钢的,中框材料未知,不像普通的SSD用的是全铝合金材质

背面,光溜溜

约86克,比一般的2.5寸7mm厚SSD重上不少

底部的未知接口,以及两个LED指示灯孔,使用时LED会闪烁

正面螺丝是普通的十字螺丝,拧的比较紧

取下四颗螺丝,盖板可以拿下

拿下顶盖板
不锈钢盖板上贴的有导热垫

导热垫约1.5mm厚
使用时这个SSD使用时发热比较明显,整体温升会在15度左右,但也没有新款高速SSD那么夸张,无需额外加强散热

一堆闪存颗粒,全是三星的

准备拆除底板,封签还没有动过

就是喜欢这个感觉,哈哈

与正面相同的四颗十字螺丝,依然很紧

取下底板
底板上也有导热垫,也可以看到PCBA上密密麻麻的结构

左上角是钽电容阵列,用于掉电应急存储
左下角是两颗闪存颗粒
中间是巨大的主控
还有两颗镁光的芯片和其他芯片若干

主控芯片,这可比一般SSD的主控尺寸大多了!

LSI的芯片,不知道干啥用的

Microchip的PIC单片机吧??

两颗国半的芯片,瞎猜应该是电源相关

32颗470uF超薄钽电容,这可是高端货,用于SSD异常掉电时的缓存应急存储的

PCBA是固定在中框中的,中框螺丝是内六麻花,拆

拆下中框,可以完整取出PCBA了

中框是CNC加工的
看外观像是不锈钢,但手感又像是铝

接口是安费诺的。只记得20多年前玩SCSI高速硬盘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普及SSD),安费诺的SCSI线是最好最贵的,adaptec的卡也是最好最贵的

全家福!
现在要开始整理有用的配件了

导热垫很不错,也没有明显的硅油痕迹,要了!撕下来

导热垫装在自封口袋中备用
最后只留下导热垫一片、螺丝若干

其他全扔了
哈哈!
现在SSD价格便宜了,这种又老又慢的硬盘没必要留着了,新盘多香

二楼接此贴拍照的好帮手,SONY TX9C……

楼主:
现在有请此贴拍照的功臣,SONY TX9C

做为2010年的高端卡片机,当年我花费2000多元买的行货机

背照式CMOS、蔡司潜望式4倍光学变焦、25mm广角、全触摸屏、支持1080p视频拍摄
绝对是当年的吸睛神器~哈哈

背面是超大“高分辨率”广角液晶屏,触摸屏是电阻式的

2010年的高端卡片机

电池仓
可以支持SD卡和MS高速记忆棒

内装的原装记忆棒和电池
这个相机的原装电池,实在是太贵了,第三方厂家的电池又特别的不给力,实测录像时间只有原装的一半

正在拍照,它突然挤过来了,硬是抢走了C位

相机可以支持MS高速记忆短棒,和SD卡。旁边还有红色的小灯,拍照后会闪烁,用于指示照片的写入状态
从小红灯的闪烁时长,可以明显感觉到MS卡的写入速度,要短于C10的SD卡,所以我就一直给它用MS记忆棒了

平时不用可以塞进小包包里,特别方便
它已经在这个小包包里躺了13年啦

既然电池放的没电了,那就拿出原装充电器,给它充充电

功率很小的充电器,充电时间也比较久,得2-3个小时

插在插座上,黄灯亮
充满后,黄灯灭
好像这种设计对色弱人士很有帮助

充电功率只有1.86W

功率因数0.578
看来充电器没有安装PFC电路呀

用USB3.0多功能读卡器来读取照片
以前的老式相机都是这个样子来操作的
玩相机的谁家没有几个读卡器呀,嘿嘿

发贴完毕,玩一会儿亚服硬核模式,猫猫们都很自觉的来陪着我玩

不一会儿,就都睡着啦

祝各位朋友周末愉快!!
提前祝各位中秋快乐,十一快乐!!!

网友:
扔到垃圾箱太可惜了,扔给我多好

网友:
板子留着当配件不好吗黑豆豆单买都要几元一颗

网友:
低格下就好了,芯片存储太长时间不通电,数据变了。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可能老产品速度慢,重新量产一下会有所提升

网友:
16G一片,的确没什么鸟用,做优盘都浪费板子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原来的固态有坏块已经备份了数据,正打算换块“企业级”的固态试试,寿命如此不敢试了。

网友:
这些闪存,应该问题不大,可以拆下做u盘。

网友A:
不锈钢外壳,做个暖手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外壳,做个暖手宝。

不锈钢的,上俄乌战场可以防弹片。

网友:
32颗470uF超薄钽电容,企业级SSD舍得堆料。

网友:
扔垃圾桶拍个照片,再捡出来

网友:
钽电容阵列与电解电容作掉电保护,两种方案各有什么优劣❓❓

网友:
钽电容阵列与DMT超级电容作掉电保护,两种方案又各有什么优劣❓❓

网友B:
扔到垃圾箱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到垃圾箱太可惜了

大众的意见很一致

网友:
这么好的做工,做个摆件也不错呀,直接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