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三菱重工KFR-26GW空调遥控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3-09-24):
    一台三菱重工KFR-26GW空调遥控不开机,将遥控器怼着空调也不行,市电有输入,遥控器正常显示,无电池低电量提示。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排除遥控器无故障再搞空调主机,下面上图:

遥控器显示正常

先判断遥控器红外发射是否正常,把遥控器红外发射管对着手机摄像头,打开手机相机,按下遥控开关机键,观察发射管是否有发射红外的闪烁亮光。下图抓拍的可以看出正常发射。由此基本判断主机故障。应该说大多数手机摄像头都能拍到这种红外发射的图像,有收音机的也可以打开中波或短波接收功能,把遥控器靠近收音机后按下任意功能键,正常的遥控器按下键后可明显听到信号发射的咯咯声。

检修目标指向主机,应该是2011年生产。这是第一次出现故障。

打开空调前盖板,可侧看到空调可以强制空调运行的提示,红框内有个疑似的启动按钮,其实按下去是空的。

拆开外壳

这才是强制启动的按钮

按下启动按钮,空调可以启动!由此基本判断是红外信号接收通路故障。

看到空调内的电路示意图,左上角图示遥控接收等功能电路小板通过插头与主板相连。

内机电路板

内风机的运行电容

拉出电路板,看到遥控接收小板与板的插头,共有8个脚,各脚功能正面未标示。

反面也没有标志。测各脚位电压,除了GND外,其中一个脚0.1V,其余6个脚均为5V左右。此时按上遥控器开关键,逐一测量各脚电压并观察电压变化情况,并没有看出哪个脚电压有变化(后面测试发现因为变化幅度只有毫伏级,用直流电压档测显示5:XX,最后一位是10mV,实际上如果正常的也看不出,而是要用交流毫伏档测)。

把小板拆下,看到外壳上有防水密封胶时,我头脑里先入为主判断可能遥控电路被水侵入造成电路板腐蚀故障。

小板正面,除了红外接收头的三个引脚有打胶防水,其余元件引脚未打胶。

反面全面防水

挖呀挖

怼着手电筒看清线路

经测量,红外接收头信号输出与接口第4脚相连。

外接5V电源,测量红外接收输出脚电压,按下遥控器,无论是测量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均无反应,判断头坏了。不知道原装的接收头为什么弄个铁皮马甲,是早期生产的抗干扰不行还是说空调的干扰比较大?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接收头顶部有个引脚与铁皮焊在一起。

刚好手头有备件。左一是空调原装,右边两个是备件,中间一个为通用型接收头VS838,正反面无印字,顶部有字;右边的卖家标明是亿光IRM-3638T,正面印刻7844S。

这是通用型接收头的顶部刻字VS838

下图是当年购买时的价格,通用型0.27元,亿光0.65元。为什么买了两种,因为我想看看亿光凭什么价格是通用型的2倍+,但买回后并没有去试验。

现在有机会试了。接收头接5V电源,用交流档测量输出端电压,左边为亿光接收头,右边为通用型接收头,静态下看出亿光的本底交流噪声电压0.76mV,小于通用型的1.92mV(由于红外接收可能受电源噪声、环境EMI、光照等因素影响,本底噪声测量结果可能不同,只能在同等条件下对比)。

如果上面看本底噪声看不出什么,那么按下遥控器可以说高低立现!

下图是亿光的头,反复按下遥控器让其不断发射,可以看到有信号时输出交流电压最高跳变至7mV,幅度约6mV。

再看这个通用型红外头,约从2mV跳变至2.5mV,跳变幅度仅0.5mV! 可见接收灵敏度渣渣。可见商品质量的好坏,价格是会说话的

通用红外头扔一边,上亿光。这个小眼睛有点深邃

按下遥控,一次点亮

再看板上几个元件引脚没防水的都被腐蚀

把2个发光管和1个电容更换,这种板覆铜板质量渣,稍一捅就脱皮,有绿油不怕,搞起!服服贴贴。

挖了三个地方

最后,原样防水胶填上,正面引脚也打胶,装回收工(略),再测试一下,发现遥控器怼着地板空调都能收到,说明灵敏度挺好的。后面查了一下,某宝有卖这个小板带线的,加邮费10余元,得等,难道是易损件?作为拆坛一员,买成品不是咱的风格

全文完,感谢观看!

网友:
福禄克289感觉怎么样

网友A:
亿光EL的东西好,但是贵啊

网友:
修好,不错,有成就感。但是,有现成组件,还是更换组件的比较放心。

网友:
省了几千块

网友:
看上福禄克289

网友:
楼主好手艺
289前排求赠送

网友:
早期的红外遥控接收头都是带镂空铁皮套的。通用的加一个铁皮套是不是会好些呢

网友:
不错,找到问题所在并解决了。

网友B:
红外接收管三个脚排列顺序是不是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接收管三个脚排列顺序是不是都一样的?

那个视窗成条状的可能不一样。  所以不知道的,就是圆豆换圆豆。

其实很好区分的,就是它三个腿的跨度不一样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亿光EL的东西好,但是贵啊

好家伙,你让那些小白们情何以堪啊。他们单次为了修某个故障,那银子砸的。     全是红包出来的库存,一拿就好几种,还评测一番再用。。

网友:
能自己修  肯定不买拆机件   找不到原因么  只能万能宝上去淘了

网友:
楼主搞得很仔细啊,如果是我估计直接换头子试了。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并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会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