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凉快了,拆洗个网红折叠小台扇,带摇头,台灯,充电宝功能

楼主(2023-09-24):
用料做工一般,两块电路板,C口充电,可惜内置的锂电池鼓包。

楼主:
洗好后,样子啊!

网友:
是应该拆洗了,换块电池还能再战斗

网友A:
风扇这么脏,楼主挺有耐心的。这种风扇电池10000mah,我是关心充满电风扇能用多久,网红产品有实用性吗?

网友B:
现在的电池质量真是不行。

网友:
小风扇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池质量真是不行。

软包锂电大多数是短命货。

  这种电子快消品,你还指望用十年吗❓❓

网友:
空间充裕可以换成18650

网友:
这是在厨房里用吗?怎么这么脏?

网友:
还是装18650电池的实用。。。这个电池一直充着电很容易鼓包的

网友:
里面够多灰尘。

网友:
这个电扇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换成18650锂电池,既可以增加使用时间,又可以增加配重,保证重心在底部不至于倾倒!

网友:
风扇功能不少,带摇头比较实 用

网友:
自带摇头模式。可以加电池扩容,改双滚珠轴承。

网友:
功能挺多的,做工看着一般,面板说明贴纸都起边了。

网友:
这两年好你特流行这个

网友:
风扇不错 ,功能也多,比我的风扇好多了 ,缺点,就是软包电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这么脏,楼主挺有耐心的。这种风扇电池10000mah,我是关心充满电风扇能用多久,网红产品有实用性吗? ...

这种一般最低档,什么都不开,10000ma能24-36小时,开摇头减半,摇头电机长时间使用发热严重,开灯,估计在减3分之1吧,参照 我的USB摇头风扇,没灯只有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