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移动光猫经常亮红灯断网,请教咋回事。

楼主(2023-09-24):
经常断网,然后检查发现光猫亮红灯,红灯就亮不到十秒,然后网络过一会又正常了。频率大概一周一到两次。
找售后的来,测量说没问题,售后来的时候也不可能正好是红灯,所以每次都说没问题。请问是光猫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是移动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IP引起的,跟移动反馈解决不了就换一家ISP吧

网友:
长见识了,还在想会不会是网线等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光路问题,找服务商。

网友:
进光猫后台看看光衰

网友:
我家是电信的也出现过亮红灯的情况,不过我的隔得时间较长,,经过人家确认跟我家没关系,好像是在盒子那里的 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