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可不可以用18650电池组给点焊机供电

楼主(2023-09-24):
现在有不少点焊机的DIY套件,供源一般是铅酸电瓶、法拉电容、启动宝、航模电池。

现在18650电池多,能不能搞个电池组进行供电,3串5并,整到12V,能提供瞬时150A的电流,这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
使用高倍率电芯,也是可以的

网友A:
150A电流不够,点焊机的电流都在千安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A电流不够,点焊机的电流都在千安以上的

千安以上,你是认真的么?

网友:
不行的,某鱼买个拆机的法拉电容比这强。我自己做的,粗略估算电容将近2000A,就是高倍率电池也受不住。

网友B:
用18650电池多个组合肯定是行的,但经济上不合算,举例说明:整个电池组内阻应该不大于2毫欧,那么,按3串计算,每串不能大于0.667毫欧,如果按每节动力电池内阻12毫欧计算,需要18节并联才行,那就一共需要54节动力电池,按单价6元计,一共需要324元。同样的要求,如果用法拉电容,3000F2.7伏的4个就够了,我买的是16.2元一个,现在同样的涨到20元一个了,即使按20元算,一共80元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8650电池多个组合肯定是行的,但经济上不合算,举例说明:整个电池组内阻应该不大于2毫欧,那么,按3串 ...

明白了,这种煮豆燃豆萁的方式还是算了吧

网友C:
电焊一般低压高电流(大电流熔接焊点),不如集中并联,增大输出的电流。

网友:
现在18650电池多,当然 能搞个电池组进行供电,只要你喜欢折腾,不怕电池过放电损坏

网友:
这个方案不行,

网友:
法拉容吧,要不变压器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焊一般低压高电流(大电流熔接焊点),不如集中并联,增大输出的电流。 ...

如果不要控制板,直接来10个18650并联,也能干到300A,直接接铜棒,直接手点,是不是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安以上,你是认真的么?

点焊机是低压大电流,瞬间电流千安左右是很正常的,有坛友测过,他的点焊机最高瞬间电流二千多安,你可以搜索下本坛关于点焊机的帖子

网友:
这个在工厂搞电焊的焊工师傅最有发言权了,电焊机的电流一般就是长期150A左右工作的,那种电焊机带显示电流数码管;我们这么讲,如果瞬间电流在100A以上,电压是4V,肯定可以点焊0.15mm的镍带的。

网友:
18650是可以的,主要是内阻要选择小的

网友:
有18650的点焊机,我现在用的就是,还能当充电宝。

网友D(2025-05-09):
现在那种新极耳的21700不知道行不行,单节内阻在2-3毫欧,多并几节把总内阻降低到0.5毫欧以内。就是不知道高倍率放电电池寿命咋样,虽说不鼓包,但是损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那种新极耳的21700不知道行不行,单节内阻在2-3毫欧,多并几节把总内阻降低到0.5毫欧以内。就是不知道 ...

我也刚在你之前发了一个帖子问。
b站上有人做了6节,3串2并的。能点0.3镀镍,0.2紫铜的。

网友:
应该可以,只要能组得足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