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饭锅E3不煮饭拆开维修JYF-40Fs69(转轴断线通病)

楼主(2023-09-24):
所有智能锅都有的通病,什么时候断线都是看命。

智能锅

背面4个螺丝

拆完螺丝,往下掰提手掰过位才能两边拉开拆掉提手,才能拿掉底部

打开。小小的主板

直接找到锅顶热电偶线检查

二极管档正反测无数值,通病断线无疑

拆掉转轴装饰盖

已经断了

锅顶热电偶

看似只有一根断

实则另外一条都是虚的了

接回

复原走线

走锅底走线已经不够吃

走侧面。不用担心烫坏,电饭锅线全部都是铁氟龙耐高温

复原

正常煮饭

再遇到温度故障,直接拆转轴装饰板检查。确定断线直接拆锅盖。无需拆锅底。

网友:
好手艺,这个都可以分析到,不过这个算设计缺陷了应该。。。。。

网友:
好技术,这个问题看过好多人维修过

网友:
换成耳机线,估计比较耐折

网友:
恭喜续命成功

网友:
这是计划性报废。
工业设备经常折弯的线会做线槽,起码也会把走线处的凸起全部弄平,加耐磨垫。拆了那么多电饭煲,没有一个是有耐用设计的

网友:
设计缺陷 运行缺陷

网友:
还是以前诺基亚手机的转轴线耐用

网友:
线好硬,换成硅胶线是不是好些。

网友:
手艺不 错,转轴断线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家美的电饭煲有时候触摸键失灵,有时候又可以,偶尔做饭过程中会报警嘀嘀响,没有报错代码,做饭也正常

网友:
国产山寨,用着用着电容直接放炮  没办法用辣鸡充电器400V电容直接替换 煮饭再也不疯狂加热了!

网友:
一针见血秒杀,牛

网友A:
放屁股的地方,变成工作台。

网友:
转轴断线确实是通病。

网友:
我的也断了,驳回一个月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屁股的地方,变成工作台。

因为工作台堆满垃圾了

网友:
这应该算是一种设计缺陷。

网友:
坏了可以照着修了

网友:
同样的九阳同样的毛病,大概过保不久就坏了,用一节硅胶线接上,让它在转轴位置,原配的 铁氟龙线太硬了,有5、6年了没事。就是 数码管缺笔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