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磁炉A1不通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3-09-24):
米家电磁炉A1不通电故障维修

买来有3年了,昨天出现插电时有通电,时不通电,并且插头位置发出噼里叭啦声音,开始怀疑是插座问题,
经过排查,发现不是插座问题,仔细观察插头,发现插头金属插,有的松动,拆开电磁炉,测量插头发现有个脚不通电
,应该是使用过程中,电线发热,经常插拔,以前插头的线有松动,找个好的插头线。更换修复

米家电磁炉

插头故障

插头发热脚位松动,引起接触不良

拆开外壳

拆开

电线

焊接电线

测试正常

网友A:
PCB上好像是春米,也是小米生态链公司下面的,做工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好像是春米,也是小米生态链公司下面的,做工还可以的

这个电磁炉使用来看,还是可以的,触摸面板,不容易出现按键不灵问题,目前就插头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发热引起电线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磁炉使用来看,还是可以的,触摸面板,不容易出现按键不灵问题,目前就插头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发 ...

是价格99块的那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价格99块的那款么

差不多。1张

楼主:
插头里面线接触不良,看塑料已经变形

网友:
米家的小家电还是 不 错的

网友:
米家的电器还算靠谱

网友C:
楼主换线了还是换插头了?

网友:
两三年就插头坏的,很少见

网友:
或许是设计问题

网友:
又省了几百大元

网友:
2.5防冻线换上去不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线了还是换插头了?

换线,找个好的线更换

楼主:
那没有,就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话说传统大牌要赖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