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爱普生电源PS-180改T12电烙铁电源(第二版)

楼主(2023-09-2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277-1-1.html

爱普生电源PS-180改T12电烙铁电源(第一版)

其实这个T12和电源入手好久了,一直没有空修改,最近要用到,就开始安装,开始还想购买新的外壳组装,后面觉的在买外壳就不值的了,
所以两套都是想办法,利用原来电源的外壳组装,第一版还好,T12小板都小,这一套是数码管的,所以面板有点大
想了好久,今天才组装起来,因为面板长,所以切割了手柄部分,侧面单独安装,才组装好,最后组装起来,虽然难看了
点,工具能用就可以了。

面板和外壳

考虑安装前面还是侧面

办法是切割手柄位置

切割分开

分开

前面的位置

外壳切割安装

电源开关更换到右边

安装好电源开关

焊接开关线

T12面板和手柄用线焊接

焊接

焊接完成

测试正常

手柄安装左边,因为左边空间可以安装

组装完成

网友:
实用为王道

网友:
也算一个方法

网友:
不错,这个外壳可以的

网友:
跟我设计制作的安装位置差不多

网友:
2.9.1,这显示的是什么,不会是温度吧

网友:
手柄安装在左边,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笔记本电源做挺好的

网友:
好好的面板锯开,还不如不装面板好看

网友:
笔记本电源做挺好的

网友:
虽手艺不错,,,但手柄接左边太那个了,,,不如不切开,,,等个好个壳。。。其实T12如要长时间用得用变压器款,,开关电源发热大,,可靠性差多了

网友:
确实有点丑

网友:
买个防水盒做外壳要好看的多!

网友A:
我现在用的T12和JBC245都没有要显示的了,原来做的OLED和数码管显示的,现在几乎都在吃灰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T12和JBC245都没有要显示的了,原来做的OLED和数码管显示的,现在几乎都在吃灰状态了。。。 ...

确实,组装了2个发现,显示屏没有什么用,简单就好

网友:
挺好  楼主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