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器:我知道你们想说啥但还是想问一问

楼主(2023-09-24):
山清水秀老房子,自来水TDS能够排进全国top10。

离水厂近的地方,TDS只有10左右,到我处是30。

然卵。因为偶尔才住,我妈曾经关过总阀,导致内管锈蚀。远端几乎没法用,厨房属于近端,水量正常,但也许从热水管回流吧,偶尔也极细的锈粒,沉淀后肉眼可见。

所以考虑净水器。

20多年前我妈曾被熟人“魔术棒一搅水变黑”推销,安装过用电的带桶超滤机(我估计的,因为那时候没听过ro两字)。不久就坏,弃之不用。

老装修没留插座,电线从水槽打孔接入的。所以现在ro也是可以接,但水槽在拐角,空间逼仄。不想费钱费力了。

偶尔住人,只希望过滤杂质余氯,烧开喝即可。

貌似三种:

安装最方便。但是使用不便,出水口变矮,流量也小很多。卵大的滤芯可能效果有限?更换后静置12小时才能用。

变种如上,原水出水量基本不影响。滤芯类似台上一体机。但是2分管在这个位置,感觉影响龙头使用。

最后就是五级超滤:

ro膜的位置变成超滤膜。台下安装,除了不接电和桶,不考虑排废水,其余安装/换芯的麻烦程度同ro。但是效果离RO几条街,好像也鸡肋。

我知道诸位会劝我上ro,求喷。

网友A:
第一种进入选择,已经属于说啥都不能挽救的

网友B:
偶尔住,扛着两桶水就够了,不够,再扛两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住,扛着两桶水就够了,不够,再扛两桶

英雄所见略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进入选择,已经属于说啥都不能挽救的

别这么说。古今中外任何试卷的选择题里都不能少弱智选项。

再说,tds 30的水,北方很多地方过RO都不一定达到。我的需求就是滤铁锈,如果不是水管锈,我压根不需要考虑净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求得改

砸墙,重新铺管,然后自来水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住,扛着两桶水就够了,不够,再扛两桶

一旦住,时间还是有点长,不是一两天。

网友D:
都是渣渣。清洗水管除锈。更换水管。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的末端净化,很快就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渣渣。清洗水管除锈。更换水管。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的末端净化,很快就堵 ...

肯定要治本。但是之前需要临时解决。

网友E:
直接用全屋超滤,后面可以自己加几个活性炭吸附余氯

网友:
可能都不好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全屋超滤,后面可以自己加几个活性炭吸附余氯

我是内管锈蚀。全屋超滤是滤外边入户的。

网友F:
用RO纯水烧开水几年都没水垢的路过。

网友G:
tds都已经30了,根本用不着RO。如果只是解决铁锈问题,清洗管路可能是一个选项,但也要承担清洗完的管路漏水的风险。如果不是暗管,建议直接更换PPR管道,一劳永逸。如果不想大折腾,建议用两个10寸陶瓷滤芯串联,效果好,费用也不高。

网友H:
没处理TDS才10呀?这么低的值难道是雨水?

网友:
更换水管。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RO纯水烧开水几年都没水垢的路过。

啥意思,我们这种不用任何净水器也没有啊,水垢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处理TDS才10呀?这么低的值难道是雨水?

是不是震精了?

大概意思差不多吧。南方几乎每天下雨,水来不及入地表就被水厂吸走了。这些年五水共治,雨污分离啥的,河流湖泊肉眼可见地变清澈了。即使人口密集的省城,现在TDS也从200降到65左右了。

当然,空气也得好,北方即便你张嘴接雨水喝恐怕也满口pm污染和沙尘。。。

楼主:
引用 网友G:
tds都已经30了,根本用不着RO。如果只是解决铁锈问题,清洗管路可能是一个选项,但也要承担清洗完的管路漏 ...

暗管,镀锌钢管。不敢洗,有些地方如卫生间吊顶内裸露部分,已经脆弱不堪出现砂眼漏水了。

但是全面重装尚未提上日程。原本准备RO,但一测TDS这么低,我觉得上RO太凡尔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