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华为手环4PRO电池失败

楼主(2023-09-24):
写在前言。在拆之前,我查了好多帖子,但发现华为手环拆卸的文章真的很少。B站也没几个。只有一个荣耀手环更换成外挂电池的视频,蛮好玩的。然后电池替换也不知道什么尺寸。所以只能先拆,然后根据型号再去找。好的是找到了。不好的是,换好屏幕不会亮了。另外,我查了一下,手环的话,更换电池官方要价80元。不过这个手环我有2个,所以就当是测试了。否则没把握的前提下,我觉得80元也能接受。好了。言归正传,大家请看拆解图。

网友A:
是不是有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加密?

没有加密。没那么复杂。应该是翘的时候弄伤屏幕了。手机开蓝牙后,在手机的运动健康里面能看到这个手环。新的电量也有53%。懒得研究了。

网友:
不把原保护板换过去!没戏  话说这种电子辣鸡还用修!!!!

网友:
这货设计出来就是一次性产品吧?返修都是就直接换的。

网友:
可能是加密保护板,换电芯之前都要充满,换的时候保护板不能掉电压。有些旗舰机也是加密保护板。

网友:
充电试试。是否要充电激活?
电池极性反了?

网友B:
手环居然还有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环居然还有摄像头

应该是测心率的

网友C(2024-05-15):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你顺序搞反了,应该是先插排线,再进行电源线的焊接,如果反了系统会默认无显示,不要问我是谁,

网友:
这个玩意儿我正好手头上有一个正愁怎么放电池?

网友:
没换过不懂谢谢分享

网友:
换好了也没有多大用,现在不好看了

网友:
手上正戴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你顺序搞反了,应该是先插排线,再进行电源线的焊接,如果反了系统会默认无显示,不要问 ...

那有啥办法解决显示问题呢?雷锋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