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3年13年23年,各自跨越十年三㰪电磁炉对比,及IGBT更换注意事项

楼主(2023-09-24):
首先出场的是美的PSY18B,当初购买的价格大概是六百多元吧,附送了一煮锅跟一炒锅,一般赠送的锅具质量方面不敢恭维,毕竟是作为充数存在的。

生产日期是2003年10日,时光飞逝,足足二十年了。

绝对的铜线圈,以前平淡无奇的东西,现在却罕见,而且还作为卖点特别的宣传,也许是相对成本高了吧,无奈之举。

内阻约183mΩ。

非常奇怪的没有采用当年流行的变压器副电源。

N年前,炸了IGBT及桥堆,更换之后,留下的痕迹。

之后的后遗症是面板上的指示灯老是随机跳动,颇为烦恼。面板上的100µ及副电源上的整流滤波电容22µ/400V貌似都漏电,更换并清洗主板,均无效。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将VIPer12A也换了,面板终于明朗了,舒服多了。电位器生锈难看,测量阻值约为212Ω,也一并更换。

13年的九阳21HEC05,市场占有量还是较多的。

明显的铝线圈。

散热器面积对比。

不同功率下的波形,最高功率依然达不到2100W,虽然市电电压不足220V。

换了个铜线圈,试工作十多分钟下,线圈的温度。

感觉这才是电磁炉应有的样子。

23年的wiw kc-105电磁炉,上个帖子已经发了,现在主要是对比散热片,已经可以用小得可怜来说了。

炸掉的IGBT芯片对比,市面上假的打磨的居多,很容易就踩坑,即使是所谓的拆机件也不例外。

日常电磁炉使用,若发生故障,损坏最多的IGBT,修理时,不能单纯更换,应该将桥堆也换了,基本上有四种情况:
第一:桥堆四只脚均短路,这个情况下,保险丝是无可避免的炸开的。
第二:桥堆中对应的二只二极管击穿,其余二只完好。
第三:桥堆开路,比较少见,IGBT已先于桥堆炸开了,G极E极之间的保护18V稳压管一般也是击穿了。

第四:桥堆用万用表测量都显现正常,导通压降也没有任何异样。但如果用耐压表或者兆欧表测量,则可测得其耐压值已明显下降,没有使用的价值了。

网友A:
铝线圈的电阻比铜线圈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圈的电阻比铜线圈还小。

估计是因为圈数少,总的算下来比铜的要短不少

网友:
电磁炉电陶炉2KW功率实在太小了。普通燃气灶都有4KW,猛火灶5.2KW,炒菜才香。
电磁炉说实话只能小炒或者煮。
300块不到可以买3.5KW,小火连续加热的电磁炉,科技还是有进步的

网友:
电磁炉烧水蒸煮还是可以的,炒菜还得燃气,就算是大功率电磁炉也不能颠锅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好,设备全。

网友B:
请问楼主示波器是怎么个接法?请详细说一下

网友:
不明白,铜都去那了?用铜线卖贵点不都有了,起码用得住,寿命长了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示波器是怎么个接法?请详细说一下

示波器阻抗高,估计直接放在线圈边上就能感应到

网友:
楼主13年23年买的都是缩水版的机器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用料在缩水,
现在也有更好的选择,双IGBT半桥技术电磁炉,真正大小火力都是连续功率,价格300-700的都有,也是不错的

网友:
最近在家做锅贴饺子,需要开小火,但燃气灶的小火只在中间,完全不均匀。
正在准备试试用电磁炉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主维修地方的供电线是铝线吗?用个电磁炉就降压20多伏。

网友:
还是早期的美的质量好,用的sy1913十几年了,还很好。

网友:
老产品用的铝板散热片大

网友:
早期美的电磁炉质量非常好的,其他就一般

网友:
炬为的电能宝,我也有一个,好用

网友:
铜的铝的都可以,线圈一般不坏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连大厂都在疯狂压成本

网友:
请教楼主,用铜线盘代换铝线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