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阀门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09-24):
新房准备装修地暖管道有个阀门没见过,还拖着一根两芯线通到暖气温控器上了

还有分水器上红色和蓝色的小阀门是做什么用的

另外,自来水进户阀门后端还有个这中东西是干啥的

请懂行的人不吝赐教

网友:
发这么多图,不如百度以下。等你百度输入 地暖电动 四个字,后面自动会出现你想要的

网友:
红色进水,蓝色回水,带线那是自动恒温阀

网友:
温控的电磁阀,如果超过设置温度,电磁阀会关闭。

网友:
作用就是开关水流啊,达到条件关水

网友:
电磁阀,控制温度的时间长了容易漏电

网友:
温控的电磁阀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还是不明白,那个阀门是怎样工作的,感觉中间的金属棍压也压不动,拉也拉不出,仅靠电磁铁似乎无法使阀门动作。论坛里也没见类似的拆机贴。

网友:
红色进水,蓝色回水,带线那是自动恒温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还是不明白,那个阀门是怎样工作的,感觉中间的金属棍压也压不动,拉也拉不出,仅靠电磁铁 ...

温控阀顶开关,你拿着那部分是开关。

那不是有螺纹吗,开关是被螺纹拉住的,所以行程调好以后,阀门自己盯着玩了。。

拆掉顶部,默认是开启状态的,如果那个杆压不动,可能是锈死了,是下压开启的碟型盖板阀。。

网友:
真空破坏器

自来水管倒水负压,这个打开进气平衡。

网友:
其实从侧口可以直到其工作原理。。

就是个弹簧复位的盖板阀。

还有一个帖子可能是文字问题没发出来,你问的最后一个东西是水管的真空平衡器,当水管因停泵等因素出现负压,它打开放入空气平衡管道内压力的。

网友:
南方人是不是不用懂啊

网友A:
自来水进户阀门后端还有个这中东西是干啥的 ------ 像是自动排气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还是不明白,那个阀门是怎样工作的,感觉中间的金属棍压也压不动,拉也拉不出,仅靠电磁铁 ...

那个里面的原理是ptc发热使石蜡膨胀推动阀芯的杆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进户阀门后端还有个这中东西是干啥的 ------ 像是自动排气阀

楼主这种事真空补气阀,是管道负压时候通大气,平衡管内压力的。

排气阀叫自动跑风,暖气的高点会有一个,跑风的体积要大一点。。

网友:
显然是电动调节阀啊

网友:
图1  应该是电磁阀 通电阀芯动作向上 工作
图2 红蓝分别是进水回水排气?
图3 真空破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