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垃圾站捡来的公牛接线板

楼主(2023-09-24):
照旧,先说一下前言

公牛是浙江宁波慈溪的一个品牌,说它的品质好,我觉得很正常,也是应该的。它只是就是遵守电器规定的参数生产电器类接线板等产品,然后卖值得这个产品品质的价位。仅此而已。和性价比无关。题外话说一句,我看淘宝很多的评论,低价劣质的产品下面,看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便宜没好货,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觉得你既然买这东西,花了这么少的钱 ,品质会怎样,你心里没点AC数吗?然后回过头再来这么一句话,真好笑。我花多少钱,买的什么东西,品质心里有数,翻船了,最多自己骂一句自己,自认晦气。自己选的路,自己走就是咯。但线上的话,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劣质货当正规货售卖。这真正才叫卖假货,属于欺骗,诈骗了。好了,啰嗦到此结束。接下来看图。另外这个螺丝我是第一次见。是三叉的。真够恶心的。故意的是吧。然后线和一体铜条是焊接的。

网友:
挺好,,接个插头 就好用了

网友:
这种可以的 软塑料  ……

网友:
还行新国标的

网友:
清洁一下。自己接一下线就好了。。。。

网友A:
火线零线垂直重叠,不安全。
异形螺丝是国家强制性要求使用。公牛暂时还没跟上某日本国际品牌,用防拆螺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火线零线垂直重叠,不安全。
异形螺丝是国家强制性要求使用。公牛暂时还没跟上某日本国际品牌,用防拆螺丝 ...

哈哈,直接用铆钉算了

网友:
清理的挺干 净,插板的异形螺丝确实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直接用铆钉算了

铆钉(热熔超声波焊接)也是有的。用在防水排插上。要拆得要用锯子锯开

网友:
螺丝有点坑

网友:
公牛的螺丝过一段一换形状啊,想拆的顺工具得跟上,就是里面铜条用的差,用黄铜的,磷青铜都舍不得

网友:
还好吧,比以前的质量好多了

网友:
公牛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
搞不懂,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为啥可以卖

网友:
还算差不多,一体铜条,焊锡焊线,公牛吗,品牌。

网友:
里面应该把线固定一下,防止扯断焊口

网友:
公牛的质量还是可以的,价格就是有点高,

网友:
不错清洗的挺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