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万和电热水器水垢的一点心得

楼主(2023-09-24):
九月下旬,马上就要到十月的,热水器也准备启用。启用前先清洗一下水垢。
我这台万和电热水器是没有排污口的,镁棒和加热棒装在侧面。这种电热水器清洗水垢要比有排污口的麻烦很多。

拆线前先拍张照片,防止后面接错线

这是93度的温度保险

拆下的加热棒,厚厚一层水垢

镁棒也腐蚀得差不多了

我用柠檬酸钠和醋酸浸泡加热棒,上下很清楚看出浸泡过和没浸泡过的样子。泡了三天才清洗干净

最后换上新买的镁棒。没买到合适的,原机感觉是20x140,现在只买到14x140的,估计只能用2-3年

因为侧开孔很小,手臂只能伸进去20厘米左右。手淘了3斤左右水垢就够不着了,然后用棍子绑了汤勺舀。到最后一点舀不到了就用吸尘器吸。真是超级麻烦。

最后就是丢了几包柠檬酸钠进去溶解边壁上的一些敷着水垢,很薄。放水加热,静置一晚上。然后放掉水。接着再惯一桶水进行清洗。洗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麻烦,有钱的话还是买新的方便

网友:
嗯,只要放干水,水放进去就没事,柠檬酸是可使用的,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A:
柠檬酸溶解太慢,醋酸太臭,用洁厕液吧。
珠海的自来水,新煲烧一壶水就有水垢,电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洗起来就怕

网友:
洁厕液啥成分

网友:
破玩意  在下面那种最方便  ……

网友:
水垢的形成和加热水的温度有关系,水温低水垢形成少,反之形成多。

网友:
洁厕液一般是盐酸+香精+洗洁精。

网友:
电热水器清水垢确实费事

网友:
镁棒是必须要换的!

网友:
我在天津这,据说喝的是明水,水没有那么硬。烧水壶里面都没怎么水垢。但是在北京的时候那个就不行,水壶里面经常要用柠檬酸胶垢

网友:
这清洗确实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洁厕液是蓝色的,主要成份就是硫酸铜

网友:
用高压水枪,

网友:
这活干起来确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柠檬酸溶解太慢,醋酸太臭,用洁厕液吧。
珠海的自来水,新煲烧一壶水就有水垢,电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洗 ...

柠檬酸需要加热才好用。
我给电水壶除垢,加满水扔两包柠檬酸进去,然后烧开再慢慢放凉,等水温五六十度的时候基本就搞定了

网友:
这设计基本就是要你计划淘汰的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燃气热水器应该没这么多水垢吧。

网友:
还是下面有排污口的方便,有的是电子镁棒

网友:
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