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玻璃门电子锁如何清除原来的密码???

楼主(2023-09-24):
玻璃门电子锁如何清除原来的密码??已解决问题,功能正常

网友:
试试电池下面那个小开口的塑料片,按下去

网友:
仔细找下,会有复原按钮,恢复到出厂密码

网友:
看下说明书,没资料不好搞

网友:
电池下面那个开了缝的应该是个按键

网友A:
倍量电池旁边的,有个镂空的圆形试着长时间按压

网友:
找到重置方法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量电池旁边的,有个镂空的圆形试着长时间按压

还是你眼尖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量电池旁边的,有个镂空的圆形试着长时间按压

应该就是这个

楼主:
废品站拆的没有说明书刚刚看到。

网友:
拆开看电路板上有没标识

网友:
恢复到出厂密码

网友:
这东西要是没有说明书可是真不怎么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