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粘度低的长效润滑油或润滑脂?

楼主(2023-09-24):
买了不少工具,尤其是修车用的,时间长了容易生锈,有没有粘度低的长效润滑油?

网友:
弄点儿变压器油就行

网友:
白色的雪脂

网友:
看错了,不适合

网友A:
防止生锈的话wd40适合你

网友:
机油防锈 便宜好用 用布沾点机油擦薄薄一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生锈的话wd40适合你

40挥发太快,不行

网友:
感觉这两样是鱼和熊掌。

网友:
自从买了修车工具,就天天盼望着车坏

网友B:
我都是用木蜡油,虽说没干时有些沾手,但是防锈效果那是刚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木蜡油,虽说没干时有些沾手,但是防锈效果那是刚刚的

木蜡油还能金属防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木蜡油还能金属防锈?

用了十几年了,非常靠谱,尤其是长期不用的铁质工具,涂层木蜡油,放个几年一点事没有

网友:
克虏伯nub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了十几年了,非常靠谱,尤其是长期不用的铁质工具,涂层木蜡油,放个几年一点事没有 ...

用哪种的?水性的?我之前翻新家里床用的是水性的木蜡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哪种的?水性的?我之前翻新家里床用的是水性的木蜡油

就是这种,应该是油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种,应该是油性的

成分有油和棕榈蜡,看着有点熟悉。好像刷车的水蜡。

网友:
废机油就行

网友:
我把喜利得电锤保养,原装油太贵了,买了摩托车机油15-40的来用

网友:
昆仑2号适合电动工具

网友:
我觉得你需要的是防锈油,低粘度的防锈油可以买挥发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