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纽扣电池,有电压3.2V,但是无法使用。

楼主(2023-09-24):
换其他品牌就能用。是电池睡死还是直接废了。

网友:
有电压,但内阻很大,没什么电流,不能用。

网友A:
上电后电压就拉没了

网友:
测一下短路电流。

网友:
上机测电压能保持住3.2v才行

网友:
虚的电压没用的。

网友:
有电压,不一定能输出电流。

头尾接个小电阻或者小灯泡,看电压能不能保持住。

不能的话,就是虚电,看是有电压。

但接个什么用电的,一下子就降压了。

如果好奇想把电用光光,做个焦耳小偷玩玩

网友:
正常哩,没看常搞锂电池(以前是铅电瓶)都有个内阻仪

楼主:
谢了。感觉套路满满。

网友:
测一下短路电流,2032电池全新的短路电流有200mA左右

网友:
我有几块电脑主板杂牌的2032电池也是一样,虚电,短路测试放<5Ma,去年论坛那批工包货,指针万用表电流档短路电流测试在50-100MA以上才好用,松下等测试电路>150ma

网友:
内阻大了,碰到过电压3v多的,测量时手同时接触正负极,电压立马下跌到2v多。

网友:
是内阻大到不能用。

网友:
所以不能用了,ok

网友:
随便接个什么东西后再测试,电压就远没有这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电压就拉没了

对的,空载电压是一回事,带负荷后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内阻大了,这是空载电压,用那种有专门电池电压档位的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那个档位带有负载,不要用直流电压档位测

网友:
我有一排5个新的南孚纽扣2430电池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浮电了 3.2几不能用,  3V 的却能用
一板买了5个 第一个用了几个月 然后换第二个很快不能用了 然后换第一个居然又能用, 剩下3个电压高的 反而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