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物理死区

楼主(2023-09-24):
前几天志鑫家撸了几个手柄,用是都能用,就是摇杆死区挺大的,今天拆了一个,尼嘛电位器上做了三块物理死区,这B玩意死区比有效区都大

网友A:
这是几号柄,电脑能用吗

网友B:
看着和我的震动手柄长得差不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号柄,电脑能用吗

这个是新上的,5块8就这一种,我撸了4个,都是好的,电脑我没试过,应该是能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和我的震动手柄长得差不多呢

这个振动,喇叭,相关的件都焊上去了,应该加上电机就行

网友C:
怎么撸呢?有没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撸呢?有没有链接

志鑫电子数码Diy,这个手柄俩毛病,一是十字键中间顶柱短点,我是在PCB板上粘了个塑料片垫了一下,再就是想用摇杆的话那俩摇杆得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志鑫电子数码Diy,这个手柄俩毛病,一是十字键中间顶柱短点,我是在PCB板上粘了个塑料片垫了一下,再就是 ...

看了看他家确实便宜   你这个手机反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看他家确实便宜   你这个手机反应怎么样。

手机反应还行,我这好多年没用手柄了,再加上左手挴指受过伤,也感觉不出来延迟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