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推荐一个便宜的超低静态功耗dcdc升压芯片

楼主(2023-09-24):
低功耗设备原为9v电池供电,想改锂电池,求推荐一个dcdc升压芯片

设备日常工作电池不超过10ma,输出能达到50ma就可以了

要求是静态功耗要尽可能的低

另外就是要便宜,太贵也就失去折腾的价值了。

网友:
前几天做的供你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351-1-1.html
sx1308,sdb628,mt3608这三款芯片差不多pin to pin兼容,功耗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更低功耗的比较少,美国微芯有两款看着合适,用的人少,价格要贵一些。
ti多一些,但都是管脚在肚子底下那种封装,对diy不太友好。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046&fromuid=1198744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帖子,只是我当时是改5v的,最后一款篮板样式那个确实不会自放电,到现在都还可以打蚊子,简直了!

网友:
如图,能满足大部分要求,且有不超过10uA的静态电流。

网友:
一般两节锂电池串联就可以给9v设备用了。

网友:
现在的锂电芯不贵,直接两个串联,很好用的,DIY个8.4V的充电器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