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的k260无线键盘接哪里可以改成usb键盘

楼主(2023-09-24):
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失灵了,需要一个usb键盘,手上有个丢失了适配器的键盘想利用来改成usb键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它换个名不写成+5v、D-、D+、 GND我就不懂接线了

网友:
主控不支持,你可花300块买个可编程主控,就可以接键盘矩阵变成有线无线双模/三模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把

网友:
别糟蹋,不要了这块板送我

网友:
这不是靠接线就能实现的事
一般是要换块USB的主控板,如果主控接口和按键不兼容,然后薄膜往主控上飞线
建议重买个键盘

网友:
这个好像没法简单接线能实现的

网友:
罗技无线去买个接收器配对下不就能用了。

网友:
买新的吧,打字不多买便宜的

网友:
不建议,大工程。不如直接买新

网友:
K260支持优联的,改成USB太可惜了。
别糟蹋了,邮费到付送给我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 24L01,2.4g 带 MCU的那种

网友:
某宝直接买个适配器就可以了,卖家会告诉你怎么适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