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种台式机,笔记本,一体机,大杂烩,小家电,电脑配件。

楼主(2023-09-24):
啥都有,东西比较多,欢迎选购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1.一体机,AMD A4-6400 双核CPU,4G内存,60G SSD,安装了WIN 7。带摄像头,内置音箱,内置电源。22寸液晶屏,显示效果一般,下面有两块小阴影,好像是灰尘。使用正常!运行稳定!只要100元!运费30元。速度还比较快,可以打小游戏,上网,看电影,学生学习都没问题!

2. 联想C120 投影机,800*600分辨率。 灯泡亮度很可,只用了几个个小时。100元。

4. MICROLAB名牌低音炮音箱,30元一套,有两套。

GT 210显卡,512M, 30元

6.8口交换机。10元

7. 240G SSD, 45元

8.电热水壶  10元

9. 电动车用的空气开关,5元

10. 台灯,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可储存电能。10元

Wii电源,是好的。游戏机的电源。

B85 主板,带G3250 CPU,支持四代CPU。 70元 。

24口交换机。20元
无线网卡,20元

鸡缸杯,10元。全新
320G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20元

电热加热,煮方便面的。10元

光猫,30元,带电源
带背光的机械键盘,20元
笔记本机械硬盘,320G: 30元,500G:40元
120G SSD: 30元,240G SSD: 40元。

60G  SSD, 15元一个。

-------------------------------------------------------------------------------------------------------
清华同方14寸笔记本,成色很好。没有电池。屏幕中央有一个小亮斑,一般不易察觉。无电池
I3 2代CPU 4G内存。320G硬盘,性能不错,屏幕非常漂亮。带摄像头,无线网卡,读卡器,光驱。
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220元

FOCUS投影机,100元。好用!亮度好!

GtS 450显卡,七彩虹雷暴鲨1G显存40元。
功率20W,30W的电烙铁,10元一支。
笔记本散热器,10元一个
石英表,都是好的,走时准。3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多个60G的固态硬盘,价格是15元。
两个全新的话筒带线,这一套才20元。
千兆无线路由器,30元一套。
G1620T CPU,10元一颗。G3250:10元一颗
相机三脚架,全铝合金。50元
漫步者音箱一套,30元。
美的电饼铛,30元。 直径29厘米。

1. 技嘉 A78主板,带 AMD X250 CPU,主板集成2个显示口,不用另外买显卡。25元,带风扇。无挡板。

-------------------------------------------------------------------------------------------------------------------
第3块是映泰主板,CPU是AMD A8 5600k四核。带挡板带风扇。60元  好用无故障。主板集成VGA口,HDMI口.60元   性能相当于i3 三代,但核显性能比i3 三代强

-------------------------------------------------------------------------

4.下面这个主板,映泰主板,带X641 四核CPU,无核显。有风扇有挡板。50元。

--------------------------------------------------------------

5.技嘉H81M主板,带i5 4440s CPU,带风扇带挡板。主板带VGA口。无任何故障。价格:160元!主板后面支持两个USB 3.0接口。
各种电脑配件,杂物,小家电
HP台式机,非常漂亮,黑色机箱,钢琴烤漆,i3 3220 CPU,8G内存,120G SSD。 260元。带无线网卡。前后支持USB 3.0.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保证HDTUNE慢扫全绿。25元一个。1T的50元
500G移动硬盘。是USB 2.0的,50元。都有线。
电子秤,15元,带电源。
台灯10元,带灯。
移动音箱,黄黑色的。15元
电热水壶,大的15元,小的10元
无线路由器多套,小米3C只要10元。其他三天线,450M的,只要10元一台,带电源!
会议用的话筒,15元。

-------------------------------------------------------------------------------------------------------------------------------
公牛电源插座,25元。带开关。
3A电流,用于72V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锂电池用的。30元
USB口键盘,15元一个,名牌。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DELL笔记本电源,15元。

音箱3套,30元一套。还有漫步者。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 25元一个,HDTUNE慢扫全绿  1T: 50元
笔记本无线网卡,10元一个。有5,6个。
16A的电源插座,注意:普通插座插不进去!  线4米长。30元

光驱转接硬盘的设备,15元。比较厚。

烙饼的电加热器,不大。15元。

长城400W电源,带发光,50元

卡拉ok的功放。150元。功能还比较全。 运费30元。
还有两个小攻放,一个带USB口,一个不带USB口,价格分别是40元和5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英语四级真题,原价59.8元。现价10元
漫步者小音箱一对,成色好。15元。
电动玩具老鼠,5元。
多个笔记本电源,主要是ASUS, 联想和DELL的。20元一个,有大有小,20-15元一个。还有多个5V,12V,18.5V,14V的电源,用于显示器,路由器等。3,5,10元一个。根据电流定价。
Wii游戏机的电源。好的,30元
电子琴的电源,24V, 1.5A。 20元。是变压器类型的,重。
各种电源线,3元一跟。DVI线,3元一根。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Wii游戏机的电源,50元

玩具电子老鼠。5元

功放 150

台式电脑1T机械硬盘,HDTUNE慢扫全绿。5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长虹牌智能扫地机器人带一个充电器40元。
240G固态硬盘40元一个。
电动修脚器,全新,20元一套
电动剃须刀,全新,20元一套
INTEL 120G SSD, 30元一个。
蒸汽电熨斗,20元
水杯,新的10元,旧的5元。
CPU 散热器,10元一个
3DMAX的参考书,原价80多,100元,现价30元一本。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酸奶机,10元

多个公牛插座,20元,十元的都有。
摄影包里面的各种结构是可以取下来的。30元。
多个显卡gt 440 40元gt 430 30元,GTS 210 30元都是1G显存。GTX 770 2G显存120元。
笔记本散热器,10元一个。
各种CPU散热器,10,20元一个。

---------------------------------------------------------------------------
GtS 450显卡,七彩虹雷暴鲨1G显存40元。

-------------------------------------------------------------------------------------------------
GEFORCE 9400 GT,512M显存。DVI/VGA接口。20元。静音设计,无风扇。效果好。20元

航嘉电源200w,30元一个。
公牛插座,有15元,30元的。杂牌的10元
鼠标5元一个。
各种显卡,GT 440, GT430, 40元,30元一个。GTS 210,30元一个。GTX 770,2G显存,120元一个。
GEFORCE 9400GT, 512M显存。双接口DVI/VGA。 20元
微信:msce2005

挤蒜末的金属夹具10元。
千兆路由器就是这个深蓝色的15元,注意表面有烫的痕迹。无线是1.2g有线是百兆。TPLINK
.MSATA接口的120G SSD。30元一个。
4G 三代台式电脑内存,20元一根。
笔记本机械硬盘,薄盘,500G, 4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1.台式机的带灯风扇六个,每个五元,六个30元。
2.优质键盘,10元到20元一个。
3.大功率台式电脑电源,600W,500W,400W,都是50元一个。有的带灯。
4.电饼铛,29厘米直径的,美的牌。30元
5.各种显卡,GT210, 三接口,带HDMI, 15元。 HD5450,512M,15元。 GF 440,430,1G显存,价格分别是40元,30元。GTS 210,512M。 30元。GT 770X, 1G, 120元。GT9400, 15元。
6.漫步者音箱,30元一套。
7.保温瓶。10元。
8.各种不锈钢水杯,新的20元,旧的10元。

INTEL  G3250 CPU, 兼容四代I3, I5,I7。 1150接口。10元。

无线网卡20元。
华擎b85主板带一个G3250 CPU带风扇带档板80元。支持四代CPU。
服务器内存,X79系列主板很好用。普通电脑不能用!10元一根,马甲条,4G,三代。
笔记本内存,低压版,DDR3 1333MHZ, 25元一根。
笔记本机械硬盘,120G: 15元。500G: 35元。320G: 30元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 25元。保证无坏道。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服务器内存,X79系列主板很好用。普通电脑不能用!10元一根,马甲条,4G,三代。

楼主:
各种电脑配件,小家电

楼主:
几个质量非常不错的WIFI6路由器,小米RA80 150元,tp link的也是WiFi 6的也是150元。

小米RA80 路由器AX3000家用信号放大器5G双频双千兆无线WIFI6千兆穿墙王电竞路由器小米AX3000   RA80
正常使用原装,有电源,

TPLINK ax3000 wifi6路由器 XDR3050易展版
满血wifi6,高通处理器,最大支持192台设备,3个网络插口不分wan/lan随意插自动识别,支持一键有线/无线mesh组网无需繁琐配置。 好用,无故障带电源,

洗衣机只是挂着方便我在本地发布的,西安本地网友才能购买。不发外地。39寸曲面显示器,也是挂着,不发外地。

小米3C智能路由器,4天线,15元一套,带电源。
可以摇头的电风扇,10元

红酒一瓶,参加宴会赠送的,今年4月生产的,20元。
120G SSD, 30元一个。240G SSD: 50元一个
500G 笔记本机械硬盘,薄盘,40元。 320G, 250G, 160G, 120G等多个,价格都很便宜,10,15,20,30元一个。
G9400GT 显卡,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台式机机械硬盘160G 15元,成色非常好,才用了1600多个小时。。很好的台式机电源30元。

楼主:
台式机四代内存8G的70元一根,两根140元。
宏基的i5一代笔记本4G内存,120G固态硬盘,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价格240元。
鑫谷500w台式机电源50元。
TPLINK XDR7300 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50元一套,带电源。
华硕b450m主板使用amd的锐龙53600 CPU主板和CPU套装价格是700元。也可以单买。CPU价格450元,主板价格是250元。

楼主:
宏基i5一代笔记本240元。

楼主:
锐龙5  3600   Amd的CPU 450元。  配套的AMD原装风扇,20元,带底板。
DELL i5 4代笔记本,四代4200u CPU, 8G内存,256G固态硬盘,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DVD刻录机。本机没有电池,成色不太好,但也没有什么故障。运行一切正常,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价格是400元。
笔记本机械硬盘,1T,通电时间3238小时,有一个C7警告,不过无关紧要。100元
SONY收音机,带时钟,闹钟,液晶显示时间,频率。50元
台式电脑四代内存,8G*2, 70元一根。2666MHZ。好像是威刚的
TPLINK 450M 无线路由器,15元一套。带电源。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网友:
老板货很多啊! 估计一个库房放不下

网友:
我先做个记号!原来的电脑板载的声卡坏了,本来飞快的机子也变成老牛破车喽。实在不想换新的,大概率买个二手的用用。不过你的主板都是技嘉的呢

网友:
无线路由器一个包邮到武汉多少?

网友:
小米3c无线路由器

楼主:
富士s700数字相机,是坏的,插上外接电源,电源灯可以亮。显示屏内部已经破裂。有一个背带,没有其他电源。50元
Tp link w dr 5600双频无线路由器,无线是九百兆。四根天线性能还是不错的,只要20元一套带电源。
中国电信TY-6201A双频WIFI6 千兆无线路由器。带电源,40元一套. 所有网口都是千兆!
腾达A9信号全屋扩展器WiFi放大器20元。本身就带电源插头,不需要外接电源。
Tp ink wdr7300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40元一套。
SONY收音机,带时钟,闹钟。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