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sony键盘接收问题

楼主(2023-09-24):
几年前买的sony键盘,接收器应该是山寨的,前几天断断续续的,现在突然不能连接了,拆了接收器,可能没拆好,把16.000晶振搞断了,买了16.000晶振替换,还是不能连接,电脑驱动有看到是安装了,但还是怀疑不是键盘的问题,键盘里的芯片也拍清楚了,有知道的大神帮忙看下有什么可以替换接收器,或者推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山寨索尼,不知道用什么方案。编码也是加密的。
接收器只有一面,无法给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索尼,不知道用什么方案。编码也是加密的。
接收器只有一面,无法给出建议。 ...

那应该是没办法弄了,几年前买的,店铺都没开了,也没找到卖这种的了

网友B:
山上的产品吧,做工不太行

网友C:
大概需要重新对码。
如果是山上的,各类国产通用方案的对码程序都试一试,不一定那款就对上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是难弄了。

网友:
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
真还没有见过Sony键盘,鼠标

网友D:
全套都是山寨,索尼做成这样的话,早倒闭了。

有个词叫:一眼假。

大家一定要学会看电路板的一眼假。

网友:
全部换成罗技的 这个太烂了

网友:
这个做工有点简陋。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几乎无解!恐怕只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套都是山寨,索尼做成这样的话,早倒闭了。

有个词叫:一眼假。

用得着看电路板么,我觉得外观一看就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上的产品吧,做工不太行

是山寨没错了,可惜不懂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需要重新对码。
如果是山上的,各类国产通用方案的对码程序都试一试,不一定那款就对上了 ...

不行了,接收器现在装电脑没反应了,可惜等坏了才找到一篇文章写的配码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套都是山寨,索尼做成这样的话,早倒闭了。

有个词叫:一眼假。

拆开接收器就知道假了,当时买的一百多,卖家说键盘按键是原装的,用起来也确实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接收器就知道假了,当时买的一百多,卖家说键盘按键是原装的,用起来也确实舒服 ...

一百多还是买个新的吧,配码方法和正版一样不一样还是个问题。
你实在有情怀,重新做板也是可以的,就是价格和键盘差不多了。

网友:
看来又有机会换新的了

网友:
这是给你一次换新的机会,要抓住机遇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