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神舟精盾K500A本装WIN10老是蓝屏重启 已解决!

楼主(2023-09-24):
   安装过程中N次蓝屏重启,硬着头皮装上了.启动后还是不断蓝屏重启,间隔不到半小时.

我采用微软官方U盘版方式全新安装.电脑本身没问题,一直用WIN7好好的.
应该是主板驱动不支持吧,神舟官方网站都查不到K500A了.没办法还是退回到WIN7.
不知网友是否有弄成功的.

已经弄好了.看后面回帖.

网友:
换种安装方式试试,比如PE下Dism++释放install.wim并修复引导

网友:
我09年的笔记本都能装win11,怎么会蓝屏呢?

你找那种别人封装的精简系统装试试。

网友:
蓝屏代码给一个,照片或者手抄都行,这个一般都有准确代码可以定位问题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多试几种版本,总有一款适合你

一般驱动不支持不会蓝屏,,蓝屏是致命问题,,可能WIN10会自动提高性能之类造成内存频率。内存容量不足,,硬盘读取报错等。。。内存拆下清下金手指试试

网友:
这个配置太低了  拉不动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接口模式,还有内存金手指。

网友:
驱动可能性较大,特别是显卡驱动

楼主:
k500A配置:  HM65主板,二代I5,8G内存,360G固态硬盘,核心显卡。
现正在运行WIN7,正常。以前多次试图安装WIN10均失败,多数是安装无法完成,偶尔
安装成功也是频繁蓝屏重启。

楼主:
本人觉得硬件没有问题。其他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
硬件应该支持的,我的thinkpad X220,也是二代I5,试试更新到最新BIOS看看

网友:
装win8.1试试,可以试试vhdx系统

网友:
搜下bios版本看是否支持win10

网友:
引用 楼主:
k500A配置:  HM65主板,二代I5,8G内存,360G固态硬盘,核心显卡。
现正在运行WIN7,正常。以前多次试图安 ...

win10 自带驱动 好多不支持。win10 自带驱动 好多不支持。win10 自带驱动 好多不支持。win10 自带驱动 好多不支持。

网友:
看看主板是否支持win10

网友:
看到二代i5 CPU ,心里有底了, 手上也是有台小日本的笔记本, 也是二代i5 , XP win7 都能正常安装,  win10 64位 怎么折腾都失败,  win10 32位可以安装,但是感觉怪怪的。  怀疑是硬件限制安装win10 64位。

网友:
检查下内存

网友A:
我的T540P也是,装WIN10,启动时常常蓝屏,重启。修复也没有用。有时候要重启几次才行。有时候又是一次直接进系统了。。但装回WIN7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一开始以为是硬盘问题,换了硬盘也没有用。。用360的分析功能,也分析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T540P也是,装WIN10,启动时常常蓝屏,重启。修复也没有用。有时候要重启几次才行。有时候又是一次直接 ...

是的,这问题应该机器生产厂家是清楚的.出个补丁就能解决.可是我的神舟K500本被厂家抛弃了.
这种售后真让人无语.去年换本果断另选厂家.

楼主:
现在已经弄好了!原因是WIN10不支持2代I5(也许是不支持非正版I5),我的机器升级用了工程版
2代I5.
换回原配奔腾B95,一切OK!
谢谢以上网友的出谋划策.很受启发.解决了多年未了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