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变压器能用在电子管功放上面当电源变压器使用吗?

楼主(2023-09-24):
手里有2个现成的变压器,一个是BKC-100控制变压器(从老式机床拆下来的),初级220V和12V(自耦方式),次级6V(3.6A)和25V(2A),这个变压器能用在电子管功放上面当电源变压器使用吗?打算自己做一个电子管功放,有一点电子管方面的理论,这个变压器缺的是电子管需要的高压绕组。如果不能用就算了,如果能用,使用什么型号的电子管?配套的输出变压器好配吗?

另一个是自绕的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6.3V和32V,这个变压器看大小至少有30W(甚至有50W),问题同上。

网友:
可以在坛内查找参考
6p9p,5*2并管胆机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83%86%E6%9C%BA

终于圆了自己的DIY胆机梦(5U4C+6J8P+FU50)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83%86%E6%9C%BA

最近做的小胆机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83%86%E6%9C%BA

用垃圾制作一台桌面小功放,6V6小单端胆机。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83%86%E6%9C%BA

电源变压器还必须有高压绕组才行。

自制一款廉价的6P3P单端电子管功放电路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519833000

网友A:
没什么利用价值,不如卖了买专门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利用价值,不如卖了买专门的变压器

是啊,还是卖掉换钱,然后买电子管电路适合用的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