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77停产了没有?

楼主(2023-09-24):
这个表好有钻牛角的网友一直在找,可能是F117的鼻祖吧。转把成本高难生产。

网友:
肯定停产N年了吧
国产的还有个北仪出了个BY1935,就是这个表的翻版,里面基本一样的,外观不大一样,也不带黄皮。。连那个也早停产了
右面那个黑的就是。。这个表里面用的精密排阻,只要随便校准一个值,则全量程都会很准

网友:
Fluke 77 是上世纪 80年代的表,已停产了超过 1/4 世纪。

网友:
北仪那款山货,手感和使用体验比77差多了,曾经买过,后来处理掉了。

网友:
1935曾经用过,然后卖了

网友A:
北仪的只是用了人家的技术和方案,用料做工没跟上。。。。

网友B:
BY1935嘛,肯定是不如福禄克原装质量好。不过当年可也比胜利质量好多了
这个表单位里曾用的很多,现在基本都坏了。除了烧坏的不算,所有的都是转盘很涩很涩。而且表还新的时候就开始涩,还一直那么用,里面的塑料弹片都磨秃了,转起来即涩又没了段落感,破表一块
有一天从仓库废品堆里看到了好几个坏的,要来拆着玩。。被我修好了两个,挑比较新的壳子装起来

其实,看起来转盘跟原厂也差不多,就是没加润滑。。这个算新的,里面磨下来很多塑料粉末,特别涩

清理干净,上点打印机导轨润滑脂。手感立马变得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仪的只是用了人家的技术和方案,用料做工没跟上。。。。

没错,差很多

网友:
我手头有个类似功能的老表,不知道什么牌子,内部是排阻,波段开关,测量精准,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动换挡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Y1935嘛,肯定是不如福禄克原装质量好。不过当年可也比胜利质量好多了
这个表单位里曾用的很多,现在基本 ...

朋友们你这种润滑油用在风扇上应该可以用几年吧?风扇用久后油会干转不动,人家用哪一种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们你这种润滑油用在风扇上应该可以用几年吧?风扇用久后油会干转不动,人家用哪一种油? ...

我买润滑脂,看到润滑脂种类非常多
电风扇用的应该是“风扇专用润滑脂”,我当初买美的电扇看他广告词是那么写的,说用的是“进口风扇专用润滑脂”,很多年都不会干。。不过确实六七年了一直好好的
我这个图里用的是“打印机导轨润滑脂”,是一种可以用在塑料零件上的润滑脂,它不会腐蚀塑料。。一般的大黄油会腐蚀塑料的,那个风扇专用脂也不是给塑料零件用的,想必也会腐蚀的
我这管润滑脂是淘宝时顺手买的,当时是为了买自行车前叉润滑脂,捎带的买了这个,反正也不贵。。。说起前叉润滑脂,又不一样了,是专门针对滑动的橡胶密封件专用的润滑脂,必须用那种。否则就会腐蚀橡胶密封圈,一般大黄油和打印机导轨脂都不合适
后来还买了一种电动工具专用润滑脂,电钻用的,确实比一般大黄油好用

网友:
福禄克换黄色招牌都多少年了,能不停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