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挂烫机简单修复

楼主(2023-09-24):
挂烫机简单修复

单位解散之前接的业务
很老式的挂烫机

水垢太多了

铸铁的发热器

上面有漏水应该

经测是温度保险断路

换上新买的,然后装机测试

效果大大的好

一次买5个温度保险,剩下归我。。。

网友A:
看那水垢的情况估计也是用不久了

网友:
最好换一个新的发热锅

网友:
也是用不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水垢的情况估计也是用不久了

水垢可以用草酸去除

网友:
这挂烫机出现故障,最大的根源是使用自来水造成的。

网友B:
话说这玩意就是烧热水+喷气?

网友:
应该清洗一下锅炉,以后使用一定要用纯净水

网友:
这个要用饮用水

网友:
都是因为水垢才坏的,不能加自来水要不然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咱们维修人呀,为了绿色地球,奉献了毕生的心血!

网友:
水垢怎么跑外面来了,还是说腐蚀了啊

网友:
我帮熟人修过几个挂烫机,加热的那个地方都有漏水的痕迹,看来这是通病啊。

网友:
锅炉用的铸铝多

网友:
单位有什么可以薅羊毛

网友:
加热器被水碱腐蚀,建议换新的,只能加纯净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玩意就是烧热水+喷气?

差不多吧,我的理解就是水蒸气

网友C:
那水垢。。。还是别指望传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水垢。。。还是别指望传辈了

亲,为啥这么的。。厌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