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普MT_HY03T_151拆解,自带18650!

楼主(2023-09-24):
银行送一个欧普MT_HY03T_151,非充电小台灯,要改造充电的,拆开一看,有电池,接根线,搞定!

网友A:
电池的线断了?

网友:
挺好 方便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线断了?

自带电池,没有接线罢了,接上就是移动台灯,电池没电,零点几伏,饿死了。

网友B:
有充电IC吗

不会是二极管降压直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充电IC吗

不会是二极管降压直充吧

会,就是这样的方案,懒得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充电IC吗

不会是二极管降压直充吧

没错,就是这么干的,不知道放个电池干啥的。

网友:
欧普灯具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C:
都是欧普,怎么你的就这么爽。
我买的床头台灯看模具也是可以装电池的,打开一看电路板上被划了一道,充电部分全完蛋了,装上电池也没用

网友D:
银行送的很有可能是山寨欧普,欧普应该还没离谱到用二极管降压充锂电吧?而且还用蓝皮无字电池
10多年前我同事信用卡积分换了不少东西,结果基本上都是山寨货,山寨金士顿U盘,山寨飞利浦剃须刀,山寨松下电吹风,最搞笑的是换的一套维修工具,里面一个铁柄锤子我借来敲钉子,结果一锤子下去钉子才进了一半,而锤子柄却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欧普,怎么你的就这么爽。
我买的床头台灯看模具也是可以装电池的,打开一看电路板上被划了一道,充电 ...

这不简单?,装一片TP4056进去充当充放电电路就行了,原来电路的零件拿热风枪边吹边铲全部铲掉就行

网友:
产品上说是移动的,不动手处理是不能移动的。这就是山寨品。

网友:
这灯对眼睛怎样?

网友:
自带电池,没接线?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这电池是配重啊

网友:
估计都是共模,接线和不接线卖价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银行送的很有可能是山寨欧普,欧普应该还没离谱到用二极管降压充锂电吧?而且还用蓝皮无字电池
10多 ...

厉害了!问问是哪家银行?避坑。

网友:
不知道放个电池干啥的

网友:
电池当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