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YOHO玩具手环

楼主(2023-09-24):
捡到一个手环,之前没接触过这东西,按按键不开机,估计是没电了,或是坏的,拆开查看充电方式,

查了视频撬开就是了,全家福

用表测试上面充电极哪个是正极或负极,找到手机闲置充电线,剪去头,正负极对应好充电几小时,居然开机了。

这是啥牌子?

芯片

两个芯片

圆形的震动电机

电池

2个发绿光的led灯,但没传感器,那心率啥的就靠这神奇的led?高科技?
----------------------------------------------------------------------
一个触摸按键,短触是切换,长触执行(进入)
以下是屏显界面

最后图片,查了点资料说是手机通过这个MAC地址可以连接手环,但尝试了一下失败,不知道是这种方式不行还是自己操作方式不对

网友:
这种杂牌手环app都不好找

网友A:
哈哈,还是2.5的玩起安逸,有现成app,界面比这个好看多了,最关键是真心率

网友:
手环为了防水都是易耗品,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是2.5的玩起安逸,有现成app,界面比这个好看多了,最关键是真心率 ...

2.5的玩起安逸,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的玩起安逸,是什么?

看我帖子,昨天发的,

网友:
我pdd不到10块买个类似的,就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