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插充电头的后果

楼主(2023-09-24):
凌晨3点多,突然一声啪的,惊醒睡梦中的某人。开灯查下原来是正泰排插在冒烟,充电头大概是由于过热炸了。经过再次询问与确认,原来是美的电热水壶3脚插头惹的祸。

网友:
卫生堪忧   安全第一

网友:
充电头炸了居然烧了排插,这不合理,其中必有蹊跷

网友:
没看到罪魁祸首充电头。

排插用过在保护开关能避免一些由短路造成的火灾。

网友:
请把炸掉的充电头拆开分析一下,看里面有没有保险

网友A:
这个不能怪这种行为,路由器交换机的电源常年不断电也没事,只能说遇到了劣质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怪这种行为,路由器交换机的电源常年不断电也没事,只能说遇到了劣质产品 ...

我猜是山寨充电头里面用了铁片配重,没固定结实时间久了铁片脱落把充电头的插脚给短路了然后只能硬烧,一般来说充电器里面都有保险,烧成这样说明保险并没有动作,这就很奇怪

网友:
我把续爱米插排,自带3个USB,都通电好几年了,也没见烧掉。

还是质量不行。

理论上就算充电器炸了,插排也不应该烧了。

网友:
充电器发生了短路,导致插排遭了秧。

网友:
应该是插排质量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山寨充电头里面用了铁片配重,没固定结实时间久了铁片脱落把充电头的插脚给短路了然后只能硬烧,一 ...

充电头老婆扔掉了,我清理只找到2个电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头老婆扔掉了,我清理只找到2个电极。

能确定是正品充电器不?我估计是山寨的可能性大

网友:
炸掉的充电头拆开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确定是正品充电器不?我估计是山寨的可能性大

400W萤石云自带充电头

网友:
杂牌电源安全问题。

网友:
充电头内肯定没有保险丝,有保险丝的充电头只会自己爆,不会损害别的东西

网友:
垃圾排插最好扔了。

网友:
经过再次询问与确认,原来是美的电热水壶3脚插头惹的祸 ------ 电热水壶漏水造成的跳闸屡见不鲜!如果空气开关额定电流比较小,会及时跳闸,不会造成这样恶劣的后果!

网友C:
图像的意思是“美的你”,楼主脸黑了,一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像的意思是“美的你”,楼主脸黑了,一生黑

美的电热水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