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国产电池组 拆开电池包看了下用的是什么电池

楼主(2023-09-24):
由于工作原因,添置了把大有5401.拆开电池包看了下用的是什么电池。拆开发现采用的是海四达动力电池。不知道和以前的三星电池续航时间怎样?工地上见分晓。最后几张是以前买的三星电池包。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这是海四达。。期待你的续航结果

网友:
5401这电锤目前是国产轻锤里面热度最高的产品,大有的东西和进口牌子有差距。国产电芯的电池便宜啊。三星的那个贵呀。这东西你要想得通,你买两个4.0的,总不可能比他一个5.0的三星还要差。主要是还有一个东西,你要看放电能力。有些大功率的机子,它对电池包放电能力有要求的。
海四达电芯 已经在几个大牌子上都见过了,看样子应该也不是啥杂牌电池。要不然别人买这个东西回去害自己啊。

网友B:
国产电池使用没什么问题,但是耐久性耐用性的确还是差一点点,我手里的威克士有天棚的有三星的(同时购买的),大概2年左右天棚明显不如三星的了。大有的我手里只有国产亿伟25P的(外壳标5.2Ah),一直想买一个三星25R的,但是据代理商说早停产了,买不到了。咸鱼偶尔有三星的,但个人感觉库存太久的就没下手。

网友:
明显是海四达,按英文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

580元,5401机头+海四达5.0AH电池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池使用没什么问题,但是耐久性耐用性的确还是差一点点,我手里的威克士有天棚的有三星的(同时购买的 ...

闲鱼来找我,22年的电芯的,清枫挽风落

网友:
现在都是海四达的电池吧

网友:
我用别的品牌做过对比,正常使用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差别是 几年以后,三星的电芯依然坚挺,但是国产的已经容量下降很多了  ,虽然三星也有所下降
品牌 喜利得的 b22

网友:
价钱摆在这  国产电芯多钱  三星的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580元,5401机头+海四达5.0AH电池一个

我买的5401+4.0Ah*2个一共5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来找我,22年的电芯的,清枫挽风落

现在三星的电池还好采购吗?全新的还是拆机?

网友:
买过4.0的海士达,非常差,充电循环最多不超过50次,已经钻不了几个孔了

网友:
我的海仕达喷码中的S不一样。家用,用得少,目前续航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池使用没什么问题,但是耐久性耐用性的确还是差一点点,我手里的威克士有天棚的有三星的(同时购买的 ...

同感,天鹏确实耐久性不怎么行,新的很给力,用个两年就废了,容量和放电能力下降较明显,亿纬都比天鹏好,海四达给我的映像也不太好,但是威克士分容配组做的很好,用了几年压差保持的很完美,我甚至一度以为五灯的电池保护板自带均衡呢,知道我自己换电芯才发现并没有

网友:
618买的2.0AH的电池包,八月就漏液了,退回去售后说是相变材料融化了

网友:
海思达循环不太好

网友(2024-01-15):
大有以后是不是也会出21700电芯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