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用的多圈电位器上的螺母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09-24):
这个螺母是什么型号的,我对螺母规格一窍不通

网友:
"常用"没用,你用得上才有用,拿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M8薄螺帽。去五金店一找就有。

网友:
好像是8@1 还是10@1忘了 好像是细牙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搜这个,也就两块多

网友:
你都找到链接了,看下详情里安装尺寸不就知道了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按大家的建议,一块钱买了一堆,尺寸对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