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膨胀螺丝配合烧烤竹签使用

楼主(2023-09-24):
早两天给墙上打孔装显示器。 墙里面是空的,连铁壁虎膨胀套都装不紧。钻头一打下去墙上就崩出一大洞。10毫米钻头打出来十五六毫米的孔洞。。。。。

然后没办法,位置又改不了,往里面塞几条竹签子。然后再拧螺丝解决了。这个也不是所有情况都能解决。如果墙面松散的很厉害,也没用。

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往里面补水泥干透了再重新打孔比较好?

竹签子很便宜啊,而且各种规格的都有。关键是一根不够,还可以多根。可以填补不规则孔 型。只要洞子本身还没崩

网友A:
灌云石胶进去,然后打入膨胀螺丝,固话之后再上螺丝。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B:
用一次性筷子也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次性筷子也一样吧

粗了,不好使,细签可以塞多根填充形状不规则的孔洞

网友:
竹签子,不好。吃不住劲的,重物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云石胶进去,然后打入膨胀螺丝,固话之后再上螺丝。我就是这样干的。

+1,现在的墙好多都是泡沫砖,强度低,不上点胶固定地话没卵用....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买石膏板专用固定锣丝,

网友:
还去买?直接去烧烤店唰一顿就可以带一把回来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找一段铁丝或者铁皮配合使用就行

网友:
墙壁强度不够

网友:
红砖墙 从来不为这个担心

网友:
这种墙体最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