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高手请进,怎样翻译。

楼主(2023-09-24):
大家好:
    附图 P222 绿色荧光笔标记处,没看懂,请高手帮忙看看,怎样翻译。
    先致谢!

网友:
看不懂e文

网友:
还少写了一个英语高手

网友:
不仅是电子电路高手,还得精通英语。

网友:
光是电路高手不行啊。

网友A:
翻译如下:

注意S=高电平 并且 R=高电平,解除 先前导致输出复位的  有效(低电平)输入  (指的是R端)。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搜索那个词的英文网页,通过网上的英文资料来解读,如果有别人使用的实例就能更容易准确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如下:

注意S=高电平 并且 R=高电平,解除 先前导致输出复位的  有效(低电平)输入  (指的是R端)。 ...

谢谢老师:
1. 【注意】---- 原文中没有这个啊
2. 因果关系,可以描述得更清楚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1. 【注意】---- 原文中没有这个啊
2. 因果关系,可以描述得更清楚些吗? ...

不客气哈,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的

1、注意是我加的,making应该翻译出来,
制造 S=高电平 并且 R=高电平的条件,可以解除 先前导致输出复位的  R端有效(低电平)输入

2、结合上下文,这段讲的是如何摆脱复位状态,只有S和R同时为高电平才行!

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看书认真,继续努力,必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哈,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的

1、注意是我加的,making应该翻译出来,

你是英语老师。你看看下面翻译,意思对不?谢谢!

因为R端低电平是重要的输入,(同时)置高S端和R端将会移除导致该复位的低电平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英语老师。你看看下面翻译,意思对不?谢谢!

因为R端低电平是重要的输入,(同时)置高S端和R端将会 ...

把将会改为才会,表达更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将会改为才会,表达更准确些!

我可能是无意识加的,因为门电路有延时功能(执行时间)。

网友:
我等先得学会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