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传数据传炸一个DTSE9 奇葩主控

楼主(2023-09-24):
不讲故事,直接正题
写入速度6MB/s,读取速度17MB/s
写入文件中途掉盘
chipgenius测出来个鑫创0xBE

又是一个全网找不到量产工具的盘

网友A:
拆开看看 这个软件新主控检测不出来

网友:
sss的主控确实很难找软件,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 这个软件新主控检测不出来

无解,东芝黑胶体

上面除了usb2的四个点外没有其他短接点

网友:
鑫创主控的金士顿盘,99.999%是正品

网友:
鑫创主控的金士顿盘,99.999%是正品  正确!!!!

网友(2024-09-03):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一样的U盘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