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节能省电i地球❓❓拆十四年的老壁扇换上直流变频电机

楼主(2023-09-24):
2009年京东6-18买的,当年为了凑订单共买了俩台。服役十四年的老壁扇了。
  艾美特的原厂电机老化了,开最大档功率实测40瓦出头却转动没什么劲儿,风力小纯浪费电能输入。
  换上了【佳阳小窝】家的“日本nidec直流无刷电机DC12V/24V变频风扇马达外转子”加上捡来的一个12V三A路由器电源。因为改造条件所限,网罩没办法安装了只好先这样用着先(有点儿危险,须注意安全)。有时间再把网罩改装好安装上去。摆头功能也省略了,简约、极简。

楼主:
实测功率:12V电源情况下开至最大档位功耗约13.8瓦特,平时开至接近瓦特即可,睡大觉时开至瓦特左右即可。

楼主:
这电机用的是NSK轴承,全套件比起国产直流电机那个套件也就贵了约¥9块钱。

  主要是因为【佳阳小窝】他那小店的国产直流电机那个套餐的电机只能使用24V电源(又得另外花钱),用不了我捡来的一个12V3A路由器电源(不花钱)。

网友A:
快把网罩装起来吧,不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把网罩装起来吧,不安全啊

得改装一下艾美特原厂的那个固定位,有时间闲得蛋疼时候再慢慢弄。

网友:
明年夏天可以用了

楼主:
南方地区秋老虎,还得吹半个月风扇咯。

网友B:
杀鸡用牛刀,大炮打蚊子

网友C:
金属扇叶不是原装的吧,太危险了,换艾美特原装的塑料扇叶更好点

网友D:
单买电机不贵,连壳子和遥控套件也得好几十了,其实用原电机的外壳改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扇叶不是原装的吧,太危险了,换艾美特原装的塑料扇叶更好点

艾美特原装的叶塑料扇页比较厚,而这个日本尼德科Nidec电机的转轴有些【】,所以,艾美特原装的叶塑料扇页用不了装不上。只能捡一个铝合金的扇页先用上(今天闷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买电机不贵,连壳子和遥控套件也得好几十了,其实用原电机的外壳改造就行了。 ...

是咯,另一家同款电机还便宜¥2块钱。但是自己DIY三个孔位,手头上没有电钻。
  还得给孔位开牙,配三颗相应的螺丝。
  而且,用不同的电源(12V、24V)得配不同的遥控功能调速板。我用的是12V 3A电源,所以店家配了:CLK50-300Hz的
  所以,还是佳阳小窝配套好比较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杀鸡用牛刀,大炮打蚊子

省电才环保;能源消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买电机不贵,连壳子和遥控套件也得好几十了,其实用原电机的外壳改造就行了。 ...

日本Nidec外转子42F无刷电机 12-24V风扇外转子无刷42F704RA50
  • 价格¥1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152.17547484IlTkCy&id=734719426882

另一家的同款电机还便宜了¥二块八,但是配不齐太麻烦
用不同的电源(12V、24V)得配不同的遥控功能调速板。我用的是12V 3A电源,所以店家配了:CLK50-300Hz的遥控功能调速板省心

网友:
带遥控功能,还是方便很多!

网友:
直流变频电机省电多了

网友:
套件确实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Nidec外转子42F无刷电机 12-24V风扇外转子无刷42F704RA50
  • 价格¥16

  • 就是遥控功能自己不好弄,另外CLK调速方式也没PWM的方便了,不然不需要遥控的情况下可以用两块多的PWM控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方地区秋老虎,还得吹半个月风扇咯。

    按南方这架势,肯定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