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动空调制冷启动慢

楼主(2023-09-24):
开机切换到制冷模式,压缩机要5分钟左右才能启动制冷,刚开始是只吹风,没有冷气!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能启动制冷说明压缩机冷媒管路没问题,查一查温控部分

网友:
几年了,查下启动电容。    我们这20年那批机器,电容全失容报废了。   40uf的标称,剩余只有5-8uf,可以制冷就是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启动制冷说明压缩机冷媒管路没问题,查一查温控部分

慢启动一般不怀疑温控。     楼主拆了排一下其实挺简单的。

找到控制板,有一个最大的黑色顶部出端子的继电器,测量它是否有220V给压缩机。如果开机就有,一般就不是温控导致不启动了。

然后就看压机是什么启动的,空调多数是电容启动的,直接测电容容量。  基本容量掉没了,而且电容有自恢复性,通电一段时间能恢复点,俗称悠起来。

网友:
电子元件越来越渣了。

网友:
计划性报废研究的越来越明白了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压机是什么时候上电的?

网友:
哈,这种货要是出了质保,再去找人修,价格基本上可以再买一个了。

网友:
楼主  这东西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启动一般不怀疑温控。     楼主拆了排一下其实挺简单的。

找到控制板,有一个最大的黑色顶部出端子的 ...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