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教 IS903掉盘问题

楼主(2023-09-24):
请教一下各位坛友,我19年买了个方力的IS903+15131 128G的U盘,最近开始掉盘了,想问问有没有维修办法!
具体情况是,插上电脑WIN7或WIN10是100%识别的,一次操作,读取写入都没有问题。我试过把整个U盘备份下来,90个G文件吧,拷进拷出都没有问题,中途也不会中断!但是在操作好之后就有很大概率掉盘,估计一下概率30%,症状是电脑显示U盘符是在的,无法打开和操作,只要一点开U盘就是,整个电脑完全卡死,鼠标能动但是不能操作,只有强行拔下U盘才恢复正常!插上又正常识别了,如此往复!论坛里也搜索了不少办法,但是好像跟我的都不一样!所以先上来问问,望大佬们解答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谢谢!!!

网友A:
看描述有点像过热保护了

网友B:
903 有一定概率掉固件,重新量产,扫下坏块,还可以选安全模式降频

网友C:
人个维修IS903优盘的一点经验:
1、903的盘,用时间久了之后,会有主控虚焊的毛病(可能是由于主控面积较大,引脚较多,或者主控板受外力)。主控虚焊后,会出现各种不稳定的情况。
2、903大量读写后是很热的,过热后,也会出现掉盘的情况。

你的盘掉盘是由什么引起的,你可以自行排除一下。比如大量拷文件时加强散热(用风扇吹着),如果冷盘时也出现掉盘,再从其它方面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个维修IS903优盘的一点经验:
1、903的盘,用时间久了之后,会有主控虚焊的毛病(可能是由于主控面积较大 ...

感谢回复,我这U盘那根据这个判断可能是虚焊了,因为我拷贝过程中从没有出过问题,全盘拷进拷出都有过,都没有问题,所以估计不会是过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 有一定概率掉固件,重新量产,扫下坏块,还可以选安全模式降频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有点像过热保护了

应该不是吧,因为我大文件拷进拷出都没问题,插在USB2.0上操作小文件也会掉盘

网友:
我的IS903是15年无奈家的8D2J透明写保护64G,有的电脑能用,有的电脑不能用(不能用的情况就是不停的识别断开),扔着很久了,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