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水钻卡壳 反转时手柄的方向是逆时针?

楼主(2023-09-24):
卡壳时手柄是会逆时针转?

护手神器已购入,图2

网友:
正丝的吧 往左边就是松

网友:
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动脑筋想想,或者你弄个小电钻没危险的情况下试试,把你的水钻。拍个照片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就告诉你终极大法怎么防止打手

网友A:
护手神器是什么?

网友:
也想知道护手神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护手神器是什么?

膨胀螺丝

网友:
反作用力,方向是反的。

网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网友:
终极方法还是换带离合的钻。

网友:
买喜力得的

网友:
我买了把东成的,自己再配个支架,小孔直接打,大的上支架,原来有把杂牌的,没调速,一按就全速没离合,为了安全还是买了带离合调速的

网友:
支持带离合的+1

网友:
慢点就得了,我买了这么多年就钻了3个孔,我不缺时间